有没有模友尝试过2312电机和其他电调搭配

楼主(2016-07-01):
450轻量化四轴本来是给儿子平时练手的,动力配置是银燕2212 980KV加中特威蜘蛛20A多轴电调,APC1047桨,3S供电,空机重量760克。最近手里有闲着的3轴云台和4S 5000MAH电池,就想把小四轴改下可以航拍,加上脚架云台狗4起飞重量大概在1600克左右,挂等重试了下飞行也没问题,在室内悬停了三四分钟下来电调不热,电机微烫。虽然这配置看来也没大问题,但银燕2212电机设计电压就是3S,始终还是怕大风、高速或操作失误油门过高烧了电机。2312电机设计支持4S,拉力也大些,并可以使用快拆桨,但唯一的问题就是担心对电调的兼容性故求教各位的看法。想降低成本只考虑电机的因素,毕竟手里也有其他航拍机,改出来也只是做备机。

网友A:
2212四轴1.6公斤了还不叫大问题?电机烫手了就很严重了!本来电机就是在螺旋桨下是强散热了外壳烫手的话线圈内部的温度上百度了,长期使用会导致漆包线老化导致电机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2四轴1.6公斤了还不叫大问题?电机烫手了就很严重了!本来电机就是在螺旋桨下是强散热了外壳烫手的话线 ...

按官方数据,4只2212在11.1V时负载在3.3KG左右,按冗余量60%以上来看也是够的,电机温度和精灵起降后区别也不算大,但也正因为有所担心想试下2312所才发本贴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官方数据,4只2212在11.1V时负载在3.3KG左右,按冗余量60%以上来看也是够的,电机温度和精灵起降后区别 ...

你这个叫最大拉力!参数都有虚标的,稳定性,抗风能力,效率,动力冗余都不够!你就参考下精灵就明白了!精灵3是2312的电机哇整机起飞重量不到1.3kg,这是人家经过严格的计算的,精灵4增加了点重量又给电机升级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官方数据,4只2212在11.1V时负载在3.3KG左右,按冗余量60%以上来看也是够的,电机温度和精灵起降后区别 ...

4轴2212最好起飞重量控制在1.4公斤以下1-1.2公斤最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4轴2212最好起飞重量控制在1.4公斤以下1-1.2公斤最适合

谢谢你的回复,关于2212电机的负荷今天做了1.7KG的非暴力航线测试(做航拍也少用暴力飞行),电机和电调微烫,4200MAH 4S电池可以飞行12分钟左右,看来做一般飞行没问题。但问题是我求教的是2312和其他电调的兼容性问题,而模友你一直纠着2212的负载不放是不是楼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关于2212电机的负荷今天做了1.7KG的非暴力航线测试(做航拍也少用暴力飞行),电机和电调 ...

2312是可以用其他电调的,电机通用用大疆电机并不一定得用大疆的电调,只要需要的电流够就行,我用的是e800加乐天40a不过大疆的精髓在电调还是建议用大疆的动力加电调套装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12是可以用其他电调的,电机通用用大疆电机并不一定得用大疆的电调,只要需要的电流够就行,我用的是e8 ...

嗯,主要是考虑貌似大2312的磁极和其他电机有出入这一问题,而且官方说他们的2312、2312A都不能混用,新旧版精灵3因电机不同连内部的电调也是有区别的,故希望用过或对此有经验的模友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主要是考虑貌似大2312的磁极和其他电机有出入这一问题,而且官方说他们的2312、2312A都不能混用,新 ...

FOC电调,这两款电机确实不能混用;用BLDC电调,也就是420Lite  同时支持2312,2312A,2312E(800KV),2312E(960KV),需要升级固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C电调,这两款电机确实不能混用;用BLDC电调,也就是420Lite  同时支持2312,2312A,2312E(800KV),231 ...

嗯,谢谢,只是不知道手里的蜘蛛能不能支持2312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