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落架影响起飞,小白求解

楼主(2016-07-01):
为什么起落架会影响多轴飞机起飞,从而导致起飞的时候往一面偏从而炸鸡,换个起落架就好了,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不正吧。但不能不说,和手法也有关系。

网友:
是不是共振了。

网友B:
被楼主的表述搞晕了~

网友:
油门一把推到顶,你看它影响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吧。但不能不说,和手法也有关系。

不正的意思是起落架不正是吧,和飞控加速度计有关系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正的意思是起落架不正是吧,和飞控加速度计有关系么

我是根据你的描述想到的。是不是起落架不正导致几个桨面不水平,应该尽量水平,才不至影响飞控自检时的正确性。另外,多轴起飞不要犹犹豫豫的,要适当的果断些,越犹豫越可能给飞控传递错误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根据你的描述想到的。是不是起落架不正导致几个桨面不水平,应该尽量水平,才不至影响飞控自检时的正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楼主的表述搞晕了~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