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a电池

楼主(2016-07-01):
新手刚入精灵3a,想请教个电池问题。正常收集些素材的话一块电池显然不够,个人联系实际情况考虑至少准备2-3个电池,可是dji原厂居然靠近1000,在某处看到欧版电池便宜一半,查看评价,好评不说了是真是假谁都不清楚,几个差评说到电池鼓包塞不进飞机的问题,想问下大家这个欧版的电池到底能不能买,到底是差评买家飞行过放的问题还是电池本身问题。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模具都是一样的,原料也差不多,价格差那么多还有装不上的肯定不会是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具都是一样的,原料也差不多,价格差那么多还有装不上的肯定不会是正品

好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
什么欧版电池,那个就是山寨的。。

网友:
是山寨的,没记错的话在论坛上看到说山寨电池已经被飞机固件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具都是一样的,原料也差不多,价格差那么多还有装不上的肯定不会是正品

价格不反映价值,只是垄断的结果。

网友B:
一个月的老帖了,但还是回复一下,以我玩固定翼8 9年的经验来看,大疆电池成本不超过300元,为什么这么说。4S 4200一般的航模电池价格在200多点,然后一个简易平衡充能充4S的,50元,这还是卖价。其中利润不得而知,大疆的应该还多一个电流计之内的。所以成本应该可以控制在300内。山寨电池现在价格380元也至少还有100元利润。这还是说的同等品质。现在说说你说的电池大肚子,接触了这么多电池,发现一个问题,越是便宜的电池越是不容易大肚,越是好的电池越容易大肚,好电池放电c数都高,一般用在高放电量的飞机上,以我64MM水星涵道飞机为例,2600 4S 一般三分钟就要下来,也就是4200撑死6分钟就得放光电量,买一块便宜的电池几十个起落不会大肚,大疆飞20分钟,更不需要高放电量的电池了。所以大肚不容易。但过放很容易大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月的老帖了,但还是回复一下,以我玩固定翼8 9年的经验来看,大疆电池成本不超过300元,为什么这么说。 ...

牛逼

网友:
我就是用山寨电池 五六回合没发现哪里不对 我赞成这只是一个商业垄断的方式不代表别人卖的低就是垃圾 有胆量就去尝试下吧 我就不信这个邪 好多用大疆原装的不也炸鸡吗哈哈

网友:
千万別貪小便宜,一定后悔 !電芯質量太差 !

网友(2016-08-03):
电池是动力源,还是买靠谱的,不要随便相信什么其他版本的

网友:
我这可以修复电池了,摔坏的,都可以修复了!

网友:
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月的老帖了,但还是回复一下,以我玩固定翼8 9年的经验来看,大疆电池成本不超过300元,为什么这么说。 ...

你八九年白玩了

网友:
山寨的  差点的会怀孕  良心点的不会   但是寿命不足    原厂的也许循环四十次还有100  95的寿命   山寨的二十次就95   同时带来的是续航不足   炸机不保修      原厂现在650左右一块    如果你为了省200多块话  以后炸机了你会后悔的

网友:
楼主, 那个欧美版的人字形的电池还是算了吧, 我也在网上看过, 太多人使用之后胀气, 甚至有自燃的。
电池的好坏主要取决于电芯, 也不是说网上的那些都不行, 也有的使用起来没什么问题。关键大疆确实太贵了,个人觉得至少有100% 以上的利润。
如果要买, 至少要找一家保修三个月以上的。用三个月飞个30-50次基本上就能看出有无问题。
还有人说的电池被大疆升级的固件禁用了。我只能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个已经不算问题了。 已经被解决了。
另外,说一下所谓的电池寿命。 这个寿命是靠内部的电量计板子计算出来的, 是用当前电池总容量 除以 设计电池总容量得出的。这个参数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但不能完全等同于电池的实际寿命,电池当前容量还跟电芯内阻,电芯上一次放电过程的温度等一些参数有关。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打个广告
专业维修精灵3电池, 炸机,落水,胀气等电池均可维修。
电池可免费检测。 详询QQ: 2124119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