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遥控区域码的问题

楼主(2016-07-01):
刚在网上收了一个德国产的futaba fx-30的板控,但是发现和我的R6208SB对不上频,fx30上system--information里面的区域显示EUROPE,也就是欧洲区,我这个6208SB原来和我的亚洲区的T8fg对频没有问题,是这个控有问题,还是因为区域码引起的,请指教?补充一下,收的fx30使用的tm14 2.4G高频头,开机正常。

网友:
如果發射機有正常發射就沒有問題,區碼只是高頻頭與控的匹配,和接收機沒有關系,你注意一下發射機是否選到 FASST MULTI制式.

楼主:
已经调整到fasst multi制式了,现在遥控开机也正常,看后面的tm14 2.4G高频头的指示灯也是绿色,但是就是对不上6208sb,难道和遥控的软件版本有关系,现在软件的版本是1.7,我看fx30应该和12fg软件一样的,现在已经到3.0版本了,难道是1.7版本的不认sbus得接收机?

网友:
可以选择调一下区域试试 个别的区域码不是对应全部的接收机的

楼主:
在哪里修改区域码?要进工程模式么?fx-30怎么进工程模式呢?

网友A:
TM14 選 FASST MULTI制式與 R6208 SB 接收機是可以使用的,如果TM14 發射正常,這再與區碼無關,區碼只是控和TM14匹配問題,你都說發射正常就再與區碼無任何關系,如果區碼不對是不可能有發射的,慢慢檢查清楚有關問題所在,不要胡亂來做.

网友:
Futaba 还有德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M14 選 FASST MULTI制式與 R6208 SB 接收機是可以使用的,如果TM14 發射正常,這再與區碼無關,區碼只是控和T ...

问题解决了,是和6208sb对频没有对好,经过多次对频后终于对上了,看来确实如你所说,区码只是高频头和遥控之间的问题,和接收机没啥关系,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和6208sb对频没有对好,经过多次对频后终于对上了,看来确实如你所说,区码只是高频头和遥 ...

不要客氣,大家交流一下,不過我要說兩遍你才相信我所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