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硅胶线电流问题

楼主(2016-07-02):
12kg,八轴,飞行最后时电流一般在70a以下每机臂电流平均在10a左右,峰值在25-20a(刹车时),目前采用18#硅胶线,这个貌似不太安全吧,请高手指正

楼主:
有没有好的建议,14号和18号同等长度下前者是后者的2.44倍,目前正在减重,16号能扛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好的建议,14号和18号同等长度下前者是后者的2.44倍,目前正在减重,16号能扛住吗?

不晓得

网友A:
我见过一个飞机,八轴16翼的空飞15公斤,满载25公斤,机臂硅胶线就是16AWG,希望能给你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一个飞机,八轴16翼的空飞15公斤,满载25公斤,机臂硅胶线就是16AWG,希望能给你个参考

谢谢,目前16号线已经在路上。但是为何好盈50a和30a的供电线都是14号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目前16号线已经在路上。但是为何好盈50a和30a的供电线都是14号捏?

铂金30A的输出线是16号吧,朗宇4112的配线是18号,30A以内应该是没问题的。输出到电机有三条线,每条才10A不到的应该是这样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铂金30A的输出线是16号吧,朗宇4112的配线是18号,30A以内应该是没问题的。输出到电机有三条线,每条才10 ...

这账好像还真不是这么算的,虽然我也不知道

网友:
建议改用铝线,能减重不少,但铝线需要压接。

网友C:
12kg的飞机要从线材上减重? 尤其是电源线....线材发热后, 电阻会急剧上升, 这能量损耗说不定比你减重的收益要大得多...
按你的工作电流, 我觉得机臂你至少要用14awg, 总电源至少是6awg以上才勉强够.  14awg的标称持续工作电流是10A左右, 瞬时电流加倍也问题不大.  16awg的工作电流只有14awg的一半多, 感觉还是差了点.

真要减电源线, 那应该先升压, 这样就能大大减小电流.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用你的机器能支持的最高电压供电. 电机的余地一般较大, 电调要能跟得上.
从你的描述来看, 你用的应该是6s供电, 如果能用8s甚至12s, 电流会小很多, 并且可以用低倍率的电池, 能量密度会大很多.
比如8s8p的18650, 3公斤左右, 容量超过20000mah. 最大持续放电能力超过160A, 以你的飞机重量来算, 降落时电流约55A, 每个电机7A, 机臂用16awg就勉强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kg的飞机要从线材上减重? 尤其是电源线....线材发热后, 电阻会急剧上升, 这能量损耗说不定比你减重的收益 ...

18650一定不会考虑。已经有了血的教训,从25v可以飞到17~18v,但是电压掉的非常快,你说的8s18650某种意义上说最多算6.5s的软包,开始电流确实会低,无奈掉压实在太快,且到后期放电能力实在令人担忧。同长度下14号是18号的2.44倍,每个机臂的平均电流在10a以下。按照翻倍处理,要扛住20a以上电流,14号线感觉有些浪费

网友C:
引用 楼主:
18650一定不会考虑。已经有了血的教训,从25v可以飞到17~18v,但是电压掉的非常快,你说的8s18650某种意 ...

18650要配置得当才行, 8s的18650的放到3.2v截止电压, 比7s的航模电池放到3.6v截止电压都要高啊, 怎么会只相当于6.5s? 18650再往低放到3v不是不行, 但问题是那相当于航模电池放到3.3v. 你敢把航模电池放到这么低?
而且18650的放电曲线没有平台,一直比较平滑, 我测试过从4.2v到3v基本上不会有电压的陡降, 不会像航模电池在3.4v左右电压一下就到3v以下了.
因为没有平台, 电压一直在下降, 而且因为内阻大, 大电流时压降会更快, 不过这可以通过多并几组电池的方式来缓解. 对大机机来说, 电池的组装灵活度很高的.
18650的最大优势是能量密度大, 只要习惯了它的特性, 还是很好用的.
你把6s放到18v, 那基本上快到干电了, 肯定不能等飞到这种程度才降落啊.

------以上18650的内容只是个人观点的表达, 不是为了说服你用18650哈~出问题了我可负责不了---------------------------------------------------------

不知道你的接线是怎么处理, 14awg接电调, 还是14awg接电机? 接电机的话, 三根线每根线承受2/3的电流. 14awg有一点点冗余, 接电调的话,14awg只是够用啊.
无论用不用18650, 提高电压减少电流都会有好处的.
另外, 与其减电源线, 不如减信号线和各种模块外壳, 飞机上乱七八糟的信号线和外壳可以减下来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650要配置得当才行, 8s的18650的放到3.2v截止电压, 比7s的航模电池放到3.6v截止电压都要高啊, 怎么会只 ...

行货18650最低可以放到1.7v,但是对于多轴这种根本放不到。低kv最低放到1.8v,如果高kv最低放到1.9~2.1v。你说的能量密度高绝对不否认,但是在电池后期因为18650的放电系数瓶颈根本无法支持航线飞行的放电量,故能扛到3.5~2.6v就不错了,此时电流也会变大不少另外,8s或者12s电调的成本着实高不少

我采用的电调是乐天50a,电机三根线是直接焊在电调上而不是常规的对焊。我所说的16号线18号线是用在电池——电调部分

另外,6s换成12s后,电流不会是对半减少,而是减少30%~40%,此时为了满足开始的飞行必须将电池容量压缩以达到减重的效果,否则得不偿失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行货18650最低可以放到1.7v,但是对于多轴这种根本放不到。低kv最低放到1.8v,如果高kv最低放到1.9~2.1v ...

18650放电到1.7v没试过, 我的18650到2.6v时就没什么输出能力了, 我试过飞到2.8v左右, 当时单电池电流7~8A, 还是很稳定的. 放电量能达到电池标称的90%以上吧.

至于12s是不是比6s的电流减半, 这要看配置. 从理论上来说, 如果电机的效率不变, 那在整个电路里, 只有线路里的电阻会消耗额外的能量, 按理论来说, 电流应该减为一半还少一些. 线路和电池的内阻导致的压降会更少.
但因为电机, 桨的特性问题, 它们都有一个特定的工作点效率最高. 是不是适合12s或6s就显得很重要了, 只有对你的设备进行实测才能知道结果如何. 如果你的设备适合12s的环境,那么从6s换到12s电流肯定不止减半. 但如果你的设备更适合6s下工作, 那换成12s哪怕能工作效率也会变差, 很可能像你说的, 电流不会减半.
但一般来说, 如果电机转速一定, 电压高的效率更高. 那么使用相同的桨也会整体上效率更高. 不过重量会影响电机的工况, 一般来说电机负载越大, 效率就越差. 如果升压会导致增重, 那续航能力也不会是线性增长的.
升降减安时数,  如果电池总容量不变, 通常效率会提升一点的.

另外, 从你描述的情况来看, 12kg, 最后阶段电流70A以下, 按65A算, 假设电压是21.6V, 那当时的功率1400W左右, 算下来力效是8.5g/w. 这样的效率对于大机来说, 是不是有点低了?我看网上很多评测大型多轴的效率一般都能达到10g/w以上. 小型四轴才会在8以下...
是你的机器超载了还是电机和桨配合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650放电到1.7v没试过, 我的18650到2.6v时就没什么输出能力了, 我试过飞到2.8v左右, 当时单电池电流7~8A ...

改装前灰机只有10.5kg,但是结构不太靠谱现在用的是5008 355kv  和5010 288kv ,目前用的都是1855apc,个人觉得这个桨确实不是搭配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