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大疆精灵3A,求怎么环绕飞行。

楼主(2016-07-02):
本人一直在玩穿越250和固定翼su27,自己为了玩航拍,今天到实体店买了一大疆3A,飞起来不说了,因为有基础很平稳。我想求大神告诉我,怎么环绕飞行,

网友A:
说明书上面有二维码扫一扫有教学视频。简单说p档起飞,飞到你想环绕的中心点上方,切换f档,点击兴趣点环绕,设置环绕半径、速度。几分钟的视频一看就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面有二维码扫一扫有教学视频。简单说p档起飞,飞到你想环绕的中心点上方,切换f档,点击兴趣点环绕 ...

好的,谢谢,

网友B:
楼主的飞场很特别啊,那一排衣服是边做生意边玩飞机啊

网友C:
摊位摆公路上……牛1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飞场很特别啊,那一排衣服是边做生意边玩飞机啊

呵呵,这都被你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摊位摆公路上……牛13

对啊

网友(2016-08-04):
步骤:
1打到p档,飞到要环绕东西的顶上可以摇平镜头垂直看下面是否到位。
2到中心点后app上点确认,再向左或向右水平飞一段距离就是所要环绕的半径了
3在app横轴上点拉所要环绕的飞行速度,一般在1/3处
4返航高度一定要高于周围的最高建筑物高度
5确认开始环绕

网友D:
楼主你的航拍照片是从精灵3机载存储卡里面考出来的么?还是app里面图传传回来的?

楼主(2017-03-27):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航拍照片是从精灵3机载存储卡里面考出来的么?还是app里面图传传回来的?

考和穿的,都一样啊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

网友(2017-05-05):
app里面有详细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