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个电调问题,缓慢加油门正常,急速加油电机表现缺相。

楼主(2016-07-02):
今天刚修好的昆虫130。(之前电机dys1104 摔坏了个,手头正好有四个1306电机,索型换了电机)下午穿球网的时候撞了栏杆, 之后再起飞有个电机缺相。  回家后重焊了电调线,貌似比之前好点,能概率性起飞,概率性该电机缺相,重试N次后依然如此,
然后对调电机,发现是电调问题。。

具体表现为 电调直接连接收机 缓慢加油门 表现一切正常,然而急速加油门(一下子推满 )电机表现缺相 同时巨热,连飞控飞 概率性起飞不了(可能是加油门过急),但下午摔过好像怎么搞都起飞不了。。。。

求大神指点一下 怎么回事
首先 基本排除电机问题,我对角调换了电机,然后又换了之前的1104电机,表现都一样。  而换到对角的电机装到那边的电调 一切正常
我电调行程校准了,也排除螺丝过长 顶到了线圈该问题。。
求大神指点一下 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个人感觉不像电调摔坏了。。。 ’

网友A:
感觉有问题的那组,电机内阻小了,被烧过了,但是没烧断。然后那个电调也有问题,面对小内阻的电机时才能表现出来

网友B:
你用的什么电调?是不是刷了BL版本不合适?

网友C:
我之前碰到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电机缺相是飞控问题。你把电调机电换个接收机试试应该是好的。至于电机发烫我是换了电机直接搞定。

网友:
你是CC3D飞控对吗,我已经碰到2回电机缺相老滴滴叫都是CC3D问题重刷固件也没用直接换掉

网友D:
换电机不能解决问题的话先试试回恢复电调程序初始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问题的那组,电机内阻小了,被烧过了,但是没烧断。然后那个电调也有问题,面对小内阻的电机时才能表 ...

应该不是  把装在这有问题的电机 装别的电调上一点问题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电调?是不是刷了BL版本不合适?

dys 10A 没刷过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碰到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电机缺相是飞控问题。你把电调机电换个接收机试试应该是好的。至于电机发烫 ...

我就是直接接收机才发现一下加满油才会出现这问题的。。。 飞控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电机不能解决问题的话先试试回恢复电调程序初始设置

换电机试了 不是电机问题。。

楼主:
估计真是电调摔坏了。。也不是分电板的问题....

楼主:
已解决 四个电调全刷了乐天10a的固件之后好了,但貌似不兼容DYS电机了。。。

楼主:
还是没好。。。

网友:
想和你交流电机那个问题 9628761

楼主:
最后没搞好把电机也烧了。。。重买了个电机电调。。

网友E:
周六的大水你航拍了么  你们那边淹的厉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周六的大水你航拍了么  你们那边淹的厉害么

飞机被别人炸了 没航拍 家里刚来电 车都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被别人炸了 没航拍 家里刚来电 车都淹了

嗯,看了新闻,就新华社的有航拍,其他的基本没有大疆的么,什么时候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