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眼镜显示屏求推荐

楼主(2016-07-02):
本人屌丝一枚,穿越飞了两个多月了,用7寸雪花屏可以简单的穿穿了,没ZIDAN上眼镜,平时看显示屏亮度有点不足,想效仿模友用VR眼镜改一个,TB上搜了一圈,问了问卖家相关信息,发现小屏幕的分辨率普遍很低,想问问过来的模友,2.5寸480×234的模拟屏够不够用,还有一个640×240的液晶屏

网友A:
市面上2.5寸TFT基本都是QVGA的,有款3.2寸的VGA分辨率的横向距离已经大于瞳正常人的距了,需要配合三棱镜调节瞳距,反正比较折腾还是洗洗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2.5寸TFT基本都是QVGA的,有款3.2寸的VGA分辨率的横向距离已经大于瞳正常人的距了,需要配合三棱镜调 ...

屌丝就不能愉快的玩了吗?求解决办法

网友B:
屌丝就要有屌丝范儿,不建议自制,可能小毛病多影响体验。肥鲨眼镜绝非可以轻易自制仿造的,需要考虑的东西很多。

网友B:
我是收了二手的PredatorV2,除了屏小外没有硬伤(可视角度小导致瞳距不可调也不是什么问题了),八百元可以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收了二手的PredatorV2,除了屏小外没有硬伤(可视角度小导致瞳距不可调也不是什么问题了),八百元可以 ...

我算了一下,这个只要200多

网友C:
买个小飞手,加个菲镜,装进眼镜壳子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个小飞手,加个菲镜,装进眼镜壳子中

用菲镜的视频眼镜,和那种两个小屏幕的使用起来差距在哪儿呢?

网友:
嘿,对了,华科尔刚刚出来个谷歌4视频眼镜,好像是用大屏幕+菲镜的……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菲镜的视频眼镜,和那种两个小屏幕的使用起来差距在哪儿呢?

我只用过暴风魔镜改造的,没带过那种两个小屏幕的眼镜

网友E:
我找到个。不懂可以不你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找到个。不懂可以不你可以不

看着很6

网友F:
世面就肥鲨做的最好,比肥鲨清晰的都很大,出门不方便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世面就肥鲨做的最好,比肥鲨清晰的都很大,出门不方便携带

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