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4个电机,3号电机特别烫,什么问题?

楼主(2016-07-02):
穿越机4个电机,3号电机特别烫,其他几个散热都很好

网友A:
今天我的2号电机也发烫,而且悬停的时候还停转,我拆了重新焊线就好了,也许是前几次炸鸡震坏了焊点。不知楼主是不是这样?

网友B:
真是巧了,我的280也是3号烫,但飞行没有什么影响。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网友:
另外,我的焊点不虚,不知道需要重新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的2号电机也发烫,而且悬停的时候还停转,我拆了重新焊线就好了,也许是前几次炸鸡震坏了焊点。不知 ...

我的底座螺丝长了1mm,顶到线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巧了,我的280也是3号烫,但飞行没有什么影响。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看下底座螺丝是不是顶到线圈了,我的是螺丝顶到线圈发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底座螺丝长了1mm,顶到线圈了

你的电机螺丝难道2号用的跟其他不一样吗?让我先冷静会儿。2号有事其他居然没事,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下底座螺丝是不是顶到线圈了,我的是螺丝顶到线圈发烫

查看了。没有顶到。我的螺丝挺短,没有超过底座。我把线也整理一下,也没用。通电就热。这样还能飞吗?

网友C:
通电就热就别飞了,是cc3d吗?我的3号电机一解锁电调电机直接冒烟了

网友:
3D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电就热就别飞了,是cc3d吗?我的3号电机一解锁电调电机直接冒烟了

是cc3d。解锁就冒烟肯定是短路了,好好查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螺丝难道2号用的跟其他不一样吗?让我先冷静会儿。2号有事其他居然没事,醉了。

我买的是银燕的RS2205,他给我配了两种螺丝,应该是机臂厚度不一样,用的螺丝也不一样,其他那几个电机我看了,有些螺丝也快顶到线圈了,有些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看了。没有顶到。我的螺丝挺短,没有超过底座。我把线也整理一下,也没用。通电就热。这样还能飞吗?

通电就热,肯定不对劲啊,都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怎么敢飞啊。我也没遇到你这种情况过,我建议你单独测下电机,实在有问题只能找售后,返厂了

楼主:
被你看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电就热,肯定不对劲啊,都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怎么敢飞啊。我也没遇到你这种情况过,我建议你单独测下 ...

螺丝千万别顶线圈,早晚必烧

网友:
我觉的这个最可能的原因是轴有点弯了,磁钢摩定子,或轴承坏了,转的不顺畅,摩擦生热,我的一个电机就是摔的出现了这个问题,伴随的是异响、发烫和干扰图传,但还可以飞,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下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电就热,肯定不对劲啊,都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怎么敢飞啊。我也没遇到你这种情况过,我建议你单独测下 ...

我把电调重新设了行程,问题依旧。但我发现这个电调直接接接收机不热,设完行程后,把线连好,还是热。大神,怎么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把电调重新设了行程,问题依旧。但我发现这个电调直接接接收机不热,设完行程后,把线连好,还是热。大 ...

一般电调不太会坏,有问题的8成是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电调不太会坏,有问题的8成是电机

店老板给我寄个新电调过来。怎么能判断是电机有问题。我看了电机运转和温度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店老板给我寄个新电调过来。怎么能判断是电机有问题。我看了电机运转和温度都正常。

那我也不太懂了,问问老模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