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B弹波箱接线方法。

楼主(2016-07-02):
谁能告诉我打弹波箱怎么接线,用多少伏电压。ZIDAN怎么供应的啊?买回来diy的,没有说明书。急呀……

网友:
以为是多轴的收放腿

网友:
电压 你可以试试6V  供dan估计在下面活塞附近 有个洞

楼主:
主要是找不到接线的地方。一团乱啊

网友:
这个玩意就是电机,电路并不复杂,6V左右 再高射速就高了

网友:
小电机屁股后面直接接2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2016-11-27):
电机接上两根线就行 接的时候看看正负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