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瑕疵版“ 冲浪者X8 装机 修复 加强

楼主(2016-07-02):
大家都说冲浪者好飞,满怀期待的买了冲浪者X8,可是飞机还没到手,直接就让快递糟蹋成了“瑕疵版“,在此感谢〇通快递,让我修机经验更加丰富。
别人代签的,我第二天见到包装的时候心都凉了

不管怎么样,先拆箱看看里边什么样吧
机身弯了,机头裂开,翅膀压痕。。。

没办法,修吧。
机头泡沫剂粘好,机身弯曲处直接开水伺候,但是并没有完全恢复,看得出来,还不是一条直线

下面准备组装
组装之前先称下重量,不带电池

先组装电机座,很简单,泡沫胶粘好放在一边等胶干

然后粘舵机木片,舵机装在机身外,给内部留出空间

顺便固定一下磁铁,也是泡沫胶粘的

由于机身没有完全变直,所以给机身加碳杆矫正一下机身,同时也当是做加强
利用机身内部自带的拉杆槽,1米的碳杆正好从中间切开,埋入凹槽

还剩下一半碳杆放哪呢,这时看到了机身外部升降拉杆的导管槽,长度正好,用碳杆当导管了

再把尾翼也一起加强下吧,用碳片
先开槽,涂胶,压入碳片,晾干

接下来就是固定电机座,涂胶粘合机身

粘合尾翼,发现快递还是给机身留下后遗症了,平尾和主翼不平行,机身都粘合了,没办法,加个木片垫起来吧

整体都弄好了,上贴纸

最后看下内部空间
电调放在后边散热口了

接收机和回传模块贴在两边,尽量给肚子里留出空间,为了装设备。。。  暂时先不装,先简单飞飞吧

哦,对了,还有个问题请教大家,本来买飞机时一起买了加高电机座,但是组装时发现好像是少了个木片,无法使用
不知是不是快递给弄丢了,大家帮忙看看(也咨询淘宝店主了,但是店主说不少,就是这样的

网友:
确实挺悲催的

网友A:
问一下用烫开水处理泡沫是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用烫开水处理泡沫是什么原理

不太明白,不过大家都这么弄,我也是跟着学的

网友:
谁代签的就给谁吧

网友:
代签坑爹呀!我这边代签都是外包装完好才同意他给代签,不然我要亲自验收。

网友B:
你这么装不配重找不了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装不配重找不了重心

嗯,是有点头轻,暂时在驾驶舱放了配重,不过还有fpv设备没装,都装完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C:
人性好、手艺高、“点儿”低也挡不住你模途的脚步。赞楼主

网友D:
好暴力的快递!不过发货的也应有一定责任!用点东西加强箱体并多填充空当也不至于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用烫开水处理泡沫是什么原理

我想应该是高温重新使EPO膨胀从而恢复塑形。我用电吹风也试过,也可以达到相同效果,只是电吹风温度不好控制,太烫怕给烫化了,还是用开水好,温度不会超过10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性好、手艺高、“点儿”低也挡不住你模途的脚步。赞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暴力的快递!不过发货的也应有一定责任!用点东西加强箱体并多填充空当也不至于这样。

包装箱里没有填充物,所有零件直接放在箱子里的

网友E:
直接原盒发货,也算很勇敢了。我们在外面加了一层外箱,还是有被压的。

只要没有破洞啥的,快递都管这叫“虽然有压扁,但包装完好”……

那个加高座,少一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原盒发货,也算很勇敢了。我们在外面加了一层外箱,还是有被压的。

只要没有破洞啥的,快递都管这叫 ...

果然是少了一片,店主还一口咬定不少,哎

网友F:
我的冲浪者也是这样发货的,不过我比你运气好吧……完好的。飞行也算完美的,只是结局不怎么完美,飞机飞丢了。

我买个汽车也是,卖家直接一个大纸箱装个整体汽车,没有任何的泡沫什么的居然也是无损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冲浪者也是这样发货的,不过我比你运气好吧……完好的。飞行也算完美的,只是结局不怎么完美,飞机飞丢 ...

人品真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品真好啊

呵呵呵呵

网友:
楼主真好脾气,要我这样的包裹直接拒收了。

网友G:
我的冲浪者也是原包装发货,里面没有任何填充物,家里老人签收的,盒子都破了,但受损没有楼主那么悲惨,厂家零件是用胶带粘在箱子里的,所以小零件也没有丢,还好还好……

网友H:
“O通快递”蛮有趣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冲浪者也是原包装发货,里面没有任何填充物,家里老人签收的,盒子都破了,但受损没有楼主那么悲惨,厂 ...

很幸运

楼主:
引用 网友H:
“O通快递”蛮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