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50每次飞完,单项轴承会卡住是说那么原因?

楼主(2016-07-02):
熄火降落都做不了,每次飞完都是小齿盘和大齿盘联动,需要手逆转才能把卡死的轴承变正常。

网友A:
你的550問題挺多的,

電調壞了又到單項軸承,

可能是時候換新的直升機了

网友B:
是不是瞬间打螺距还有甩尾的毛病?

网友:
我的550没有这情况

网友C:
换个轴传试试  可能是轴传里面的塑料骨架变形了导致轴传跟轴卡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瞬间打螺距还有甩尾的毛病?

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缺油磨损严重

网友:
機身不強化,換十次單向也沒用...

YT550卡單向是老症頭了,簡單結論就是機身太軟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单向轴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单向轴承

打滑?

网友:
换 上印度神油试试 我每次飞基本多上油飞完回去清理垃圾

网友:
检查单向轴承,我之前X5也是这样,拆开后发现单向里面的顶针脱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550还有这问题
我以为只有它家的700才会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550問題挺多的,

電調壞了又到單項軸承,

这些不是大问题吧,从没炸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瞬间打螺距还有甩尾的毛病?

没这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轴传试试  可能是轴传里面的塑料骨架变形了导致轴传跟轴卡死了

好的,拆了检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550还有这问题
我以为只有它家的700才会滑…

我的450  就是你这种毛病 换了个轴承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这毛病

不是打螺距  是瞬间大螺距  你试试  反正我的要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