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问大神们个技术问题

楼主(2016-07-02):
假设高度很高,滑翔机在无动力状态可以逆风长途飞行么?可以有很大的地理位移,不是相对风的相对位移。

网友A:
主要还是看飞机阻力和风速了~在风力较大而且没有上升气流情况下,顶不了多远,还很容易失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还是看飞机阻力和风速了~在风力较大而且没有上升气流情况下,顶不了多远,还很容易失速。

为啥容易失速呢?滑翔伞都是必须逆风飞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容易失速呢?滑翔伞都是必须逆风飞的= =

在大风中持续逆风飞,何时该低头抬头,不好掌握。有时候该主动低头俯冲一下带起空速做晚了,飞机就会自己低头失速掉高,如果条件反射的再拉杆抬头,那掉高就更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容易失速呢?滑翔伞都是必须逆风飞的= =

無動力飛行需要逆風飛  這樣才有舵面效應飛機才能控制 其動力是重量轉換前進 失速是重心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