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A图传频率

楼主(2016-07-02):
3A图传什么频率的都是2.4G吗

网友:
2.4G有几个频段的

网友A:
从参数看遥控和图传都做到2.4g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参数看遥控和图传都做到2.4g上了?

应该是的,数字信号,比过去模拟信号的承载能力,效率都高不少,就是处理需要时间,有些许延迟,我有一次和我的穿越机对比,比5.8g的确实还是有延迟。但是清晰度、无雪花、距离,都是模拟不能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