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100s的问题

楼主(2016-07-02):
求助各位大神!我的100s有个奇怪的症状,不加油门的情况下十字盘动作一切正常,3轴的工作也很正常。但只要给了油,十字盘就不会回中了。举个例子,比方说左打副翼,十字盘就一直保持左斜的状态不回中。请问这是个什么问题啊?设备是t8fg+ht8。是不是我设置上的问题呢?

楼主:
切hold 十字盘工作也正常。总之,只要不加油,工作都正常……

网友A:
100S是三轴陀螺仪的,应该是不会自动回中的,要打一点反舵的。新版和旧版都样。
只要你对频时放在水平面上就能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S是三轴陀螺仪的,应该是不会自动回中的,要打一点反舵的。新版和旧版都样。
只要你对频时放在水平面上 ...

哇塞 真的是大神!朋友今天送我的机,刚到手起飞乱抽还以为是这个问题呢,就在刚才射桨了。。。原来是横轴螺丝的事。拧好螺丝后刚才试飞完美,再次感谢大神。

网友:
横轴螺丝松脱引起射桨后要认真检查横轴是否弯曲,并测试后再投入飞行,测试方法也简单,用姆指加食指捏住尾杆连接机架处推油感觉振动,就有问题,一般飞悬停可以,3D下很难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