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 A9/A6改装串充

楼主(2016-07-02):
A9和A6充电器最大都支持8A充电 但是因为是平衡头充电充电  所以大电流的时候平衡头会很热 气温高甚至有可能烧坏平衡头    对于充电过程中平衡电压前的时间段  各节电池的充电电流几乎是相同的 根据KCL定律(自己百度KCL定律)此时只有电池平衡头两端的导线有电流通过  除此之外其他的导线无电流 这个如果把电池主充/放电接口接到平衡头上 电流就会从主接口上流过,平衡头就不会发热了。所以我做了一块板子 可以用主接口充电(我改的是A9 A6一样的道理)A9和A6充电器最大都支持8A充电 但是因为是平衡头充电充电  所以大电流的时候平衡头会很热 气温高甚至有可能烧坏平衡头    对于充电过程中平衡电压前的时间段  各节电池的充电电流几乎是相同的 根据KCL定律(自己百度KCL定律)此时只有电池平衡头两端的导线有电流通过  除此之外其他的导线无电流 这个如果把电池主充/放电接口接到平衡头上 电流就会从主接口上流过,平衡头就不会发热了。所以我做了一块板子 可以用主接口充电(我改的是A9  A6一个道理) 帖子底部有PCB附件先画图 我用的是DXP6.9   自己画的库

打印热转印纸(激光打印的效果比较好 纸是专用的PCB热转印纸)

双面覆铜板  单面也可以 不过双面可以在另外一面印上图案和文字  一般买来的覆铜板会有氧化层 所以要先用砂纸打磨一下 然后用纸巾把粉末擦掉

先把热转印纸对准覆铜板 是要转印的线路等都在覆铜板范围内 多出来飞纸就折叠在覆铜板上 使用热转印机进行转印 也可以用电熨斗进行转印 就像熨衣服一样 在转印纸一面反复熨烫
转印之后要等覆铜板冷却之后再揭下热转印纸 否则有可能导致转印失败  转印好的覆铜板  正反面都论坛的车贴图案和我加入的文字(版权所有undefined)

接下来就是进行腐蚀了 把覆铜板上我们不需要的部分腐蚀掉 我用的是绿色环保蚀刻剂 这种蚀刻剂既可以腐蚀覆铜板 又不会对人体有腐蚀作用  腐蚀的时候用热水可以使腐蚀速度加快 但是会产生刺鼻气体 所以我是用密封透明的盒子来腐蚀的

腐蚀中

腐蚀好了  腐蚀液会变成蓝色 因为有铜离子

接下来按照焊盘的位置进行打孔  T插那里因为不是圆孔 所以我是切割的 打孔和切割工具

打完孔的板子 要把板子上黑色的碳粉打磨掉 然后水洗 纸巾擦干

进行焊接 所有线路都要镀锡 满足大电流需求(因为插头不够 所以我没有焊接完

接下来焊接连接到A9的导线   焊接好后在导线和板子的地方以及A9的侧面铝板上打上热熔胶  A9充电器的针脚定义如下  和PCB图对应

充电  3个3S同时充电 插上去的时候要先插平衡头 再把主接口插到相应的插头上 千万不要插错 否则有可能会一路火花带闪电 拔下来的时候则先拔主接口 再拔平衡头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hs57Vc4 密码: e7d1

网友A:
这种不是B6的充电模式么哈哈哈

网友:
大神....虽然不懂..但看起来好像很腻害得样子.....专用UN很多年。。。。期待量产。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B:
改装方法没问题,原来也尝试过 后来发现即便是线材分流 不发热了,a6 a9的功率管也会撑不住,开到4a就烫手的 功率管你开导8a是找起火么?楼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装方法没问题,原来也尝试过 后来发现即便是线材分流 不发热了,a6 a9的功率管也会撑不住,开到4a就烫手 ...

不会吧,我一直是用8A充的,6s。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我一直是用8A充的,6s。

很多年前就这么改了,发现了这个问题后 彻底抛弃了a6 。把房子烧空空的 还都是a6 自己去搜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是B6的充电模式么哈哈哈

肯定不是B6的模式啊  只是把平衡头两端和主接口接在一起 充电平衡之前电流基本都从主接口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装方法没问题,原来也尝试过 后来发现即便是线材分流 不发热了,a6 a9的功率管也会撑不住,开到4a就烫手 ...

我不知道你的是怎么回事  之前我夏天开过8A充6S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的 是不是风扇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你的是怎么回事  之前我夏天开过8A充6S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的 是不是风扇坏了?

自己拆机 量温度,量完还敢用8a,那我不说啥了。

网友:
这个一定不能插错,插错了轻则烧充电器烧板子,重则烧家

网友D:
买个20a的也要不到几个钱啊!

网友:
看就感觉到真麻烦~

网友E:
赞一个,我想看成品后的另外一面就是最后一张翻过来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赞一个,我想看成品后的另外一面就是最后一张翻过来的照片

另外一面还是跟原来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拆机 量温度,量完还敢用8a,那我不说啥了。

这张图测量的是室温  实际室温没有那么高 所以测量的温度比实际的高
8A充电3分钟 测量MOS管温度  53.5度

背面的最高温度

电源功率管温度

MOS管测量温度是53.5度  实际上还要低几度  而一般的MOS在70度以下是没有问题的  况且现在是裸奔状态  装上壳子  散热会更好一些  估计不超过50度

网友D:
大容量电池上308,别折腾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容量电池上308,别折腾啦

并没有大容量电池 最大5000mah  我的要求是在一个小时内充买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张图测量的是室温  实际室温没有那么高 所以测量的温度比实际的高
8A充电3分钟 测量MOS管温度  53.5度 ...

那你接着用吧。自己用的开心放心 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