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云台刷了1.5固件之后狂抖,怎么办,求助大神们

楼主(2016-07-03):
这样的,云台刚到手,发现装上之后有轻微的抖动,频率很快,然后记起来以前看过1.5固件的介绍说升级消除部分云台的抖动,然后就贸然升级了,结果刚升级完成,云台就低头,接着就狂抖。。。
        试过校准传感器,重刷固件等方法,都不行,上电初始化完之后就抖,大神们有谁遇到过,是怎么解决的,求助啊

楼主:
大神们出来帮助一下

网友:
我的也抖

网友:
找飞越售后

网友(2017-01-24):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调低马达的力度

网友(2017-03-31):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 ,查了很久 ,调参了一晚上没有解决,最后怀疑驱动板有问题,拆下驱动板后发现最边上的3脚的驱动管有烧掉的痕迹,用表测量了下,断路,再测量与之配对的管,断路,手头找不到这个场效应管,于是找了块坏的电调板,拆下2只换上,通电后,云台运转非常正常了,你借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