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用120a高压电调飞550的6S电机行吗

楼主(2016-07-03):
请问大家用12S的120a高压电调飞550的6S
电机
行吗,电调不会烧吧,手头上有个高压电调要能用的话不想在买新电调。

网友A:
可以!高压电调是从6s起开始工作的!

网友B:
550我用100A再飞

网友C:
你的是kds那个120a?

网友D:
kds 的 120A 是完全可以的 他们出厂就是这么搭的

网友E:
用萬能表量一下電調馬達線輸出電壓是多少,
就知道會不會燒電機啦,
各個電調都不一樣的,有些電調的輸入電壓可以是 6S - 12S 的,
如果,你用 12S 的電池, 12S 的電調,那估計一定會燒

楼主:
是好盈的120a的高压老款的那种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好盈的120a的高压老款的那种
可以放心用。。只要质量没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以上机。温柔小翻

网友G:
唯一的问题是太重了,高压120a要比低压100a重不少

网友H:
没问题的,我用瓜婆娘120a高压带bec,飞logo550sx,电机是4025-1100

网友:
搭车同问,550L能不能用凤凰120HV ICE版本电调搭配6S电池原厂730MX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