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银燕RS2205电机 外转子怎么拆掉

楼主(2016-07-03):
我把屁股上的C卡去掉了。外转子拔不出来,用东西敲了一会儿,也没什么反应。

网友:
不懂,我目前水平只到香蕉头接线阶段,望楼下大神解答

网友:
没啥诀窍!螺丝处扭上几条螺丝,固定好。握住转子拔出来!不行用另一个轴对住轴顶出来!

网友A:
出轴那里有2个机米螺丝,记得要拧出来才行

网友:
用力拔没什么诀窍

网友:
手抓着定子敲尾轴就出来了,抓着转子敲肯定没反应了!!

网友:
手抓定子

网友:
有个机米螺丝顶住电机轴的  你拧下来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轴那里有2个机米螺丝,记得要拧出来才行

没找到机米在哪里啊。求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机米在哪里啊。求指教

轴承与轴配合较紧缘故,滴少许润滑油。固定住定子,再多敲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