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穿越机飞150米后遥控就有失控的感觉

楼主(2016-07-03):
我飞涵道几百米都没事,飞穿越超过150米副翼升降就有一秒或者两秒的延迟
配置:福斯i10遥控和福斯9,鸡架飞猫270,飞控是cc3d塑料壳版和穿越金属专用版,图传发射ts5823和ts5828,摄像头是700线摄像头,接收是杂牌一体屏幕接收,换过遥控和飞控和发射,都是这个样子(自稳没事,半自稳是按照论坛那个新手也可以翻滚那个贴改的,确认了好几次,都是超150米就延迟动作,全手动不敢玩,没那技术)

网友:
失控边缘

网友:
遥控器的问题 150m中间有没有障碍 如果有 出现这情况也正常  tb上很多2.4g功放的 如果你不介意做小白鼠 可以装一个试试 我一般都是100米以内的 确保安全 飞到花丛后面 也会有点延时的感觉 不知道那些天价进口控怎么样

网友:
建议可以用睿思凯X9DP试试

网友:
fs接收机就有抗干扰能力差。我已经有两次里

网友A:
楼主把你的接收机天线外面的热缩管拔掉,我这边已经有同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你的接收机天线外面的热缩管拔掉,我这边已经有同样问题

弄掉就好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弄掉就好了吗?

去掉后,你先试试距离有莫得改善,如果好了,再上热缩管,天线末端留出30mm不要覆盖,

网友:
单接收天线的接收有点悬,最好还是用双天线的接收机吧

网友:
地面拉锯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