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2.90问题

楼主(2016-07-03):
BF2.90固件是不是有BUG 啊?有时候能刷成功,有时又刷不了。即使刷成功了连接后 保存 就再也连不上了。。。。短接BOOT 刷一次 2.90 能成功 连接保存后就变砖了 软件连接不上了。固件刷不了。刚把BOOT又断开了,把飞控取下来了 所有线去掉,刷2.8的固件又能刷了连接调试都正常··刷2.9也能刷 但是刷完后就成砖了,无法连接,然后刷2.8的固件又能刷好,这是什么鬼啊·怎么回事啊?

网友:
我是不刷了都刷爆两颗了

网友A:
你用的调参软件还是CF?用一下最新出的BF调参软件1.5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调参软件还是CF?用一下最新出的BF调参软件1.5版试试。

之前用的是1.2BF软件 更新后刷了几次还不成功,重启了电脑 目前刷成了 连接也成功,不知道后期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用的是1.2BF软件 更新后刷了几次还不成功,重启了电脑 目前刷成了 连接也成功,不知道后期会不会出问 ...

趕快下載1.6.1版BF配置器使用7月4日發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趕快下載1.6.1版BF配置器使用7月4日發出.

好的 我试试

网友:
刚发现是1.6.2了,BF调参软件升级比BF固件还要快

网友:
已經出1.6.3版。

楼主:
我去 这跟更新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这哥得是整天飞 想起来了就更新下···太敬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去 这跟更新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这哥得是整天飞 想起来了就更新下···太敬业了

好說好說.因為我了解BF只要好的提議的話.BF就會馬上更新.我本來想試未發行程式3.0.0.奈何本人只有一架機子.不然就可以比對好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說好說.因為我了解BF只要好的提議的話.BF就會馬上更新.我本來想試未發行程式3.0.0.奈何本人只有一架機 ...

我最近在调2.9的PID 因为时间问题 只能晚上回来在家里调 感觉这次的算法跟以前又不太一样了,默认的P40多能飞D不变的情况下  我调P到120多都能飞  还没有明显抖动··搞的我都不会调了··

网友:
其實此次你可以由手動操作可以感受到.尤其作Rate時比較明顯.你可以試驗看看.不知是否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