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1002支持7.4V吗

楼主(2016-07-03):
如题?
舵机
都是支持高压,接收机能接受高压吗?

网友A:
老老实实用5v吧。

楼主:
说明书说是6V,但是舵机都是高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明书说是6V,但是舵机都是高压
那就 不要 超压。。俺这里 有个 模友:
超压——结果 遥测回传的 那个 模块 就有毛病了。

网友C:
6V没事,再高我的电调也没有了。最好别试了,空中挂了岂不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