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轴距 1309电机 不含电池196克 求标准的电池配置

楼主(2016-07-03):
刚组好,用 2s550mah练手 半油门以下就可悬停练习,续航大概3分半(图传摄像头未上电) 。求老鸟推荐此重量的电池标配,或者建议一个起飞重量供我参考也行。

另外自己用18650动力电池组了一个2s电  起飞重量297 需半油门以上才能悬停,感觉不好控制,不知是太重还是重心的关系,等再练练看看。

网友A:
用花牌3S550mah再说不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花牌3S550mah再说不贵

我飞130 用花牌 3s 500 买了3块 两款没用多久都坏了一片电芯, 用蓝皮小杂牌3s 500还凑合

网友A:
我也是130 3s550mah可以悬停6分钟,就是有点抖能分享一下你的PI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花牌3S550mah再说不贵

手里有个3s的,不过我的电调换好像有问题,一直没机会试3s的,一上3s就飞机抽风像没头苍蝇一样,恐怖,经测试是电调自动给满油,最后电调保护才停车。等换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飞130 用花牌 3s 500 买了3块 两款没用多久都坏了一片电芯, 用蓝皮小杂牌3s 500还凑合

怎么坏了?是过放吧,有几次bb响没设置好险些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130 3s550mah可以悬停6分钟,就是有点抖能分享一下你的PID吗?

你的130不含电池多重? 感觉你时间好长啊。有时我的电池放的高 或者偏一些就容易抖,不知道跟你一不一样。我的 f3是默认的参数,固件都没刷,只调整了怠速和解锁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130不含电池多重? 感觉你时间好长啊。有时我的电池放的高 或者偏一些就容易抖,不知道跟你一不一样 ...

带电池200克,1306电机3030三叶

网友:
3S电池吧,2S怎么会好飞呢,130 2S都不好飞吧

电机是双面胶粘着的吗,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