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550L出现金鱼尾问题求教

楼主(2016-07-03):
我把原来450上装的调试好的龙卷风陀螺仪拆机到550L上调试完毕,在测试飞行的时候,出现了金鱼尾,将龙卷风各个参数及遥控器陀螺仪感度各种调试,均未解决550L金鱼尾问题,详细情况如下:

1、         550L基本配置情况:
机身:亚拓550L机身;电调:好赢100A  V3;调试试飞时关闭定速
接收机:FUTABA -TFR8 SB  陀螺仪:龙卷风三轴陀螺仪
十字盘舵机:DEKO  HV8295舵机  电机:亚拓原配850KV电机
锁尾舵机:DEKO HV8125舵机,在龙卷风设置卡里的尾舵机类型选项选的是076-33 (760us/333Hz)
起飞前主旋翼、尾旋翼均调试正常,陀螺仪修正动作正常。

2、         出现金鱼尾时,龙卷风陀螺仪设置卡中,调整以下参数:
(1)SWPVIVID (十字盘手感软硬度)由35调到60,金鱼尾仍然存在;
(2)遥控器陀螺仪感度由78调到100,金鱼尾仍然存在;
(3)SWAPSENS (翻滚速率)由80调到115,金鱼尾仍然存在;
(4)RUDDSENS (方向舵灵敏度,尾舵自旋速率)由90调到120,金鱼尾仍然存在;
个人认为机械部分应该没什么问题,所有零件均完好,虚伪正常,调试陀螺仪时各部件动作正常,主旋翼、十字盘、尾旋翼中立点调整正常、修正正常,飞机起飞前抖动幅度在可接受范围内。
550L悬停金鱼尾视频如下:

请各路大神不吝赐教,帮小弟指点指点啊,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各位大神,今天凌晨我终于把问题找到了——机械问题!
我想金鱼尾应该是尾舵机动作不畅和尾桨动作不畅引起的,于是我解开尾连杆,用手滑动尾滑套
结果发现,尾滑套往尾桨方向滑动很顺滑,往尾波箱一侧滑动越来越卡,才觉得尾轴有变形!用手掰都觉得卡,舵机怎能很顺滑地进行修正?怎能不出现金鱼尾?
于是我果断在网上订购了一根尾轴,换上应该就可以解决金鱼尾问题了。
详见下图:

网友A:
转速低了。搞到70,80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低了。搞到70,80油门

是吗?意思是我必须得设定速,而且定的转速还应该在70%以上吗?正好我想问下大家,有没有玩550L以上大机不设油门定速的??

网友A:
直接70一条线试试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70一条线试试撒

好的,我设70%油门定速试试。谢谢大家指导

网友B:
第一,我沒用過龍卷風陀螺儀,

好像有些陀螺儀的尾舵感度,要把陀螺儀上的某開關開了之後,那感度才由遙控器控制,

否則感度由陀螺儀控制,所以不論你遙控上的感度是多少,都沒用,

詳細看看你陀螺儀是否這樣,

第二,尾陀感度有兩種,一種是【非鎮定模式】NOR,另一種是【鎖定模式】AVCS,

把感度設為鎖定模式,70 度左右應該就可以的了.................設了感度,還要確認那尾陀感度開關是那一個,

確認那開關已經打到 【鎖定模式】了,有些人設了感度,卻沒把那開關開了,等於沒用

----------------------------

鎖尾跟轉速沒有關係,例如懸停,油門50 -60左右就懸停的了,

難度就不能鎖尾?

鎖尾是不論你油門多少,都能鎖尾的

网友C:
没用过,不懂,,路过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我沒用過龍卷風陀螺儀,

好像有些陀螺儀的尾舵感度,要把陀螺儀上的某開關開了之後,那感度才由遙 ...

您说的有道理!
我的龙卷风陀螺仪上的感度是无法调的,陀螺仪上的感度随遥控器感度变化而变化;
您说的AVCS模式我也知道,可是14SG里只有FUTABA  GYA类型的陀螺仪,才能选择AVCS模式,而别的陀螺仪只能选择NORM,
而在NORM 里,是没有AVCS选项的,因此我只能在陀螺仪类型选项里选NORM了
难道龙卷风陀螺仪因此没有发挥锁尾的作用?
但是我在陀螺仪类型选项里选NORM了,调机的时候,尾滑套修正动作方向均正常啊
要不我也选GYA类型的陀螺仪里的ACVS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不懂,,路过帮顶

谢谢大侠,遇到问题大家一起讨论,才能提高得更快

楼主:
顺便请教一下各位大神,FUTABA 14SG遥控器里,FUTABA  GY类型陀螺仪是什么意思?一般的K BAR、V BAR、龙卷风等陀螺仪能否在遥控器陀螺仪类型选项里选 GY类型?

网友D:
GY类型是FUTABA出的陀螺仪,不是FUTABA的都选NORM就好,你试一下用定速然后提高一些转速吧,转速不稳和过低都会影响锁尾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有道理!
我的龙卷风陀螺仪上的感度是无法调的,陀螺仪上的感度随遥控器感度变化而变化;
您说的 ...

你要選 GY

楼主:
引用 网友D:
GY类型是FUTABA出的陀螺仪,不是FUTABA的都选NORM就好,你试一下用定速然后提高一些转速吧,转速不稳和过低 ...

可是我刚才试了一下,在遥控器陀螺仪类型选项里选 GY类型,锁尾模式选AVCS模式,尾桨的修正方向和动作情况仍然正常,不知道飞起来正常不?

楼主:
是的,我在遥控器陀螺仪类型选项里选 GY类型,尾桨修正动作和方向都正常,可惜现在下雨了,等天气好了就可以拿去楼顶上验证一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我刚才试了一下,在遥控器陀螺仪类型选项里选 GY类型,锁尾模式选AVCS模式,尾桨的修正方向和动作情 ...

不是FUTABA 的陀螺儀都要選 GY

你上天台飛懸停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FUTABA 的陀螺儀都要選 GY

你上天台飛懸停就知道了

好的,天气好了我就试一下,谢谢大神们的指导

网友B:
收個二手的正廠接收機吧!

不要用兼容的,炸機,傷了人,那就後悔都遲了,賠錢分分鐘賠到破產

网友B:
你雖然選了 GY ,但是,要確定你選的那個開關,是已經打到了 AVCS 的,否則沒用,

我試過有次記錯了,把那開關打到了 NORM ,飛到.......怪怪的,差點炸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雖然選了 GY ,但是,要確定你選的那個開關,是已經打到了 AVCS 的,否則沒用,

我試過有次記錯了,把 ...

您说的是遥控器的开关吗?我可以在遥控器的陀螺仪选项里面看到,确认都是AVCS模式了再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個二手的正廠接收機吧!

不要用兼容的,炸機,傷了人,那就後悔都遲了,賠錢分分鐘賠到破產

您是说FUTABA -TFR8 SB 会与14SG 出现兼容性问题?那真的会出大事情了!

网友D:
楼上的别误导别人,FUTABA的才选GY,你去百度搜搜FUTABA的陀螺仪都叫GY***,其实选哪个陀螺类型输出的信号都是一样的,FUTABA单设个GY类型只是让用FUTABA陀螺的模友设置更加直观,你说你选GY类型使用正常只能说明龙卷风和FUTABA锁尾模式对应的信号段是一样的,但是AVCS里的0-100并不是全行程,你在对龙卷风设置感度时要换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遥控器的开关吗?我可以在遥控器的陀螺仪选项里面看到,确认都是AVCS模式了再起飞。

在 GYRO SENSE 選項裡,會看到是那開關負責的,

SWA  就是 A 開關,SWD 就是 D 開關,

亦看到 那開關開了是 AVCS 關了是 NORM,

你真的要好好的研究一下遙控器,你好像很多東西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别误导别人,FUTABA的才选GY,你去百度搜搜FUTABA的陀螺仪都叫GY***,其实选哪个陀螺类型输出的信号 ...

啊?龙卷风陀螺仪里的感度只能显示,不能在陀螺仪里设置更改,显示的值与遥控器的感度显示值是不一样的,估计就是陀螺仪已经自动换算好了的。

网友:
都不想多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 GYRO SENSE 選項裡,會看到是那開關負責的,

SWA  就是 A 開關,SWD 就是 D 開關,

好的,我明白了,的确,才在网上收的14SG遥控器,以前用AT9,没遇到过这些问题,但是AT9的口碑太。。。。呵呵

网友B:
如果金魚尾仍存在,

那就要把感度降低了,

因為各陀螺儀都不一樣的,有時不一定是感度不夠,有時是感度過高

降到沒有金魚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金魚尾仍存在,

那就要把感度降低了,

恩,我到时候从70%感度开始试,如果仍然存在,逐级加感度或逐级减感度,指导没有金鱼尾为止。
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D:
自己去搜FUTABA的说明书,看看GY是不是对应的FUTABA的陀螺仪,FUTABA以全行程的中点为分割线,0到100为锁尾模式,0到-100为非锁尾模式,当然你龙卷风和FUTABA的陀螺仪对应的信号段一致时也可以用,只不过感度需要换算。很多非FUTABA陀螺仪都是以50为分割线的,50以上是锁尾,50以下是非锁尾,你会换算的话选哪个类型都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金魚尾仍存在,

那就要把感度降低了,

前辈,我刚才趁雨停了在楼顶上试了一下,FUTABA 遥控器陀螺仪选择GY,并且AVCS陀螺仪感度从40%一直试到90%,每增加10%试飞一次,
550L仍然存在金鱼尾,并且摆动幅度没有变化,而且我遥控器里没有没有设置开关切换AVCS和NORM模式,遥控器显示是AVCS
这说明可能金鱼尾不是这里的问题
同时我也把油门曲线设到70%试飞,仍然存在金鱼尾
说明也不是转速的问题。
哎~~恼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去搜FUTABA的说明书,看看GY是不是对应的FUTABA的陀螺仪,FUTABA以全行程的中点为分割线,0到100为锁尾 ...

刚试飞了,FUTABA 遥控器陀螺仪选择GY,并且AVCS模式下陀螺仪感度从40%到90%,金鱼尾仍然存在。
哎,不知道咋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试飞了,FUTABA 遥控器陀螺仪选择GY,并且AVCS模式下陀螺仪感度从40%到90%,金鱼尾仍然存在。
哎,不知 ...

你把你遙控器 GYRO SENSE 那一個畫面發圖片來看看

如果有龍卷風的說明書也發來看看吧,

网友:
調機切忌心急,

要細心,逐一排查,

調機時記得打熄火開關,或拆大槳,不要懶

网友:
你連那一個開關負責這感度的也沒搞清楚,就飛呀飛呀,太心急了

网友B:
也有一種情況,就是機械方面的,你尾巴的中立點不正確,設得不好,

使得它不停來回修正!

我看這可能性很大,

网友E:
我试过机械问题,亚托的原装尾桨夹,见他有虚位就两边各垫了垫片,虚位感觉很正常,而且很顺滑,起飞后也像你这样摆,换舵机,调高感度和油门了解决来了,再后拆了那加上的垫片后就正常了。

网友F:
先定速70%看看,不行换成K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一種情況,就是機械方面的,你尾巴的中立點不正確,設得不好,

使得它不停來回修正!

我的陀螺仪感度设置是这样的,您看对吗?我直接就没有设置开关来调节陀螺仪感度,应该不存在开关控制感度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定速70%看看,不行换成K8

定速70%已经试过了,还是有金鱼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试过机械问题,亚托的原装尾桨夹,见他有虚位就两边各垫了垫片,虚位感觉很正常,而且很顺滑,起飞后也像 ...

难道真要换舵机?

楼主:
我再好好排查一下机械方面是否有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陀螺仪感度设置是这样的,您看对吗?我直接就没有设置开关来调节陀螺仪感度,应该不存在开关控制感度 ...

要設置開關,

我用的是 FUTABA T10J ,可能與你的不完全一樣,

但那陀螺儀感度輸出,是要由那開關控制的,

我不明白,你是否沒玩過 450直升機,為甚麼很多你都好像不是很懂的,

如果一開始玩就玩550L,那是非常危險的

-----------------------
我沒用過你那款陀螺儀,也沒用過 14SG,所以幫不了你多少,

找個用過這陀螺儀及14SG的人,那應該會幫到你

网友:
停止感度 A B  降低点 应该就行了

网友G:
我用的vbar 参数分享下  主旋翼增益 和尾旋翼增益 均是100 也就是机身感度和尾巴感度,然后nrom是70一条直线  ide1 是95一条直线 好盈v3 100a 定速,尾管改了600的,尾旋翼换了96mm

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設置開關,

我用的是 FUTABA T10J ,可能與你的不完全一樣,

我之前一直玩450,这个龙卷风陀螺仪就是450上拆下来的,用在450上一点问题都没有。至于FUTABA 14SG陀螺仪感度上要不要设开关控制,我看了说明书,在需要开关控制改变陀螺仪感度的时候可以设开关控制,言外之意就是不设开关控制,遥控器应该是默认当前模式下的陀螺仪感度设置。
我对14SG不是很熟,才收到没多久,基本功能会用,但说明书上说的意思我都能懂

谢谢您给我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其他的还得靠自己一点一点排查和摸索,
我想问题最终一定会解决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难道真要换舵机?

把陀螺仪换了,k8才百多块基本设置已经很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vbar 参数分享下  主旋翼增益 和尾旋翼增益 均是100 也就是机身感度和尾巴感度,然后nrom是70一条直 ...

vbar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陀螺仪换了,k8才百多块基本设置已经很好飞了

呵呵,我想用MB,但不知道这些高端陀螺仪能否避免金鱼尾。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vbar 参数分享下  主旋翼增益 和尾旋翼增益 均是100 也就是机身感度和尾巴感度,然后nrom是70一条直 ...

550l改了600尾管之后是不是要把主旋翼也换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想用MB,但不知道这些高端陀螺仪能否避免金鱼尾。

mb我就没有用过,k8我就有三个很好用设置简单,可以连电脑或者手机外场便用方便。

网友I:
我也用龙卷风  外场非常方便 修机也方便  它的感度 50以下 为不锁尾模式 平时飞必须50以上  它的感度并非只有这里一个 还有一个和K8一样的 停止感动A和B
互相影响 AB高  尾感度就要调低 AB低 尾感度就可以调很高
我之前抽螺距甩尾巴 感度都调到100多 还是甩 就是AB 太低 把AB 调高后 马上就金鱼尾 然后降锁尾感度 立刻好了 大家可能觉得甩尾 应该调尾螺距补尝 我之前也是一直钻这个牛角尖 走了不少弯路 甚至还质疑这颗陀螺  希望能帮到楼主吧 码这么多字真累  我从没回过这么长的帖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用龙卷风  外场非常方便 修机也方便  它的感度 50以下 为不锁尾模式 平时飞必须50以上  它的感度并非只 ...

非常感谢您,终于找到同用龙卷风的人了。你给了我很大启示,我一会也去看看我A\B的设置。我从来不质疑龙卷风,记得毛哥说过,直升机是一个系统,一个平衡的系统
是的,不能光调某一个参数,必须各个参数之间相互平衡才行
我去看看我的哪些参数之间有问题。

网友J:
我的也是这样 炸鸡过后 就一直都是这样 换了一套舵机 换了陀螺仪都没解决  尾巴也是顺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也是这样 炸鸡过后 就一直都是这样 换了一套舵机 换了陀螺仪都没解决  尾巴也是顺滑的

那最后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您用的什么陀螺仪?

网友J:
我现在也还是在弄呢  没解决  我用的E8和K8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现在也还是在弄呢  没解决  我用的E8和K8

解决好了分享一下哈,让咱也长长经验

网友J:
刚我把尾中联换了  尾桨换了   重新装尾桨夹上油了  明天试飞看看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vbar 参数分享下  主旋翼增益 和尾旋翼增益 均是100 也就是机身感度和尾巴感度,然后nrom是70一条直 ...

假总能否也分享下vbar风格和敏捷度的参数

网友:
尾陀機速度,把尾陀臂球頭換出一個孔看看

网友L: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有道理!
我的龙卷风陀螺仪上的感度是无法调的,陀螺仪上的感度随遥控器感度变化而变化;
您说的 ...

你转速低了,至于你的感度问题没用过不好判断,不过我知道一个人玩龙卷风很厉害,模痴小毛,他对这个陀螺仪很熟悉的

网友:
我的450L和X3也很容易出现金鱼尾,要开到70油门以上才锁的住

网友M:
想知结果,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N:
很烦恼啊,我也飞550L。建议你把尾舵机摇臂的孔往内侧以一个孔试试。

网友:
应该是感度低了吧

网友O:
这还用讨论?绝对是尾巴振动大造成的!
和遥控没关系!
排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假总能否也分享下vbar风格和敏捷度的参数

风格50 敏捷度100

没想到还有人认识我。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刚我把尾中联换了  尾桨换了   重新装尾桨夹上油了  明天试飞看看

期待你解决问题的好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还用讨论?绝对是尾巴振动大造成的!
和遥控没关系!
排振吧!

震动大也会造成金鱼尾?请问大家是用什么测震动的呢?

楼主:
感度已经从40%调到90%了,情况照旧。

楼主:
引用 网友N:
很烦恼啊,我也飞550L。建议你把尾舵机摇臂的孔往内侧以一个孔试试。

恩,到时候我外移一个孔和内移一个孔都试试,我想还是先采用修电脑的思路——先软件后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转速低了,至于你的感度问题没用过不好判断,不过我知道一个人玩龙卷风很厉害,模痴小毛,他对这个陀螺 ...

我已经把问题及视频发给毛哥了,毛哥也给了我一些软件和硬件方面很好的建议,我也之后依次试了之后再试飞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M:
想知结果,楼主修好了没

又调试了一些设置参数,还没时间试飞,等查出结果了我会及时跟大家汇报。

网友:
貌似很深奥

网友P:
引用 楼主:
感度已经从40%调到90%了,情况照旧。

我的550L全是原配,悬停发现尾巴锁的有些软,把感度调到100也是软,后来把锁尾舵机臂用加长的就好了,把孔外移。或者把BEC的电压调到最高试试,前提是接收机支持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的550L全是原配,悬停发现尾巴锁的有些软,把感度调到100也是软,后来把锁尾舵机臂用加长的就好了,把 ...

您说的是个好办法,但我的舵机球头都是已经穿在最外面的孔了。我检查还有其他问题没,等找到原因了一定跟大家汇报情况

网友P: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个好办法,但我的舵机球头都是已经穿在最外面的孔了。我检查还有其他问题没,等找到原因了一定跟 ...

金鱼尾的原因:一般是舵机反应速度慢,解决办法是更换快的舵机或提高电压、加长舵机臂。 还有就是感度低了,陀螺仪或遥控器没有调好。再一个是机械虚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P:
金鱼尾的原因:一般是舵机反应速度慢,解决办法是更换快的舵机或提高电压、加长舵机臂。 还有就是感度低 ...

说道舵机,我记得尾桨在尾滑套靠尾管侧滑动的时候,有憋舵的声音,我排查一下是不是尾拉杆的长短调节有问题,我把尾舵机调到滑套左右动作最大幅度都没有憋舵的情况之后再看看金鱼尾消除得了不。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的550L全是原配,悬停发现尾巴锁的有些软,把感度调到100也是软,后来把锁尾舵机臂用加长的就好了,把 ...

孔不要外移的太多哦,一般舵机的参数都是KG/cm所以你外移的话可能力度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个好办法,但我的舵机球头都是已经穿在最外面的孔了。我检查还有其他问题没,等找到原因了一定跟 ...

不要移的太多,我曾经就是往外移的太多,看上去锁尾很硬,但是一翻跟斗就容易甩尾,所以在1Cm左右是做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把问题及视频发给毛哥了,毛哥也给了我一些软件和硬件方面很好的建议,我也之后依次试了之后再试飞 ...
我又看了遍视频感觉转速也有点低

网友:
看了楼主的视频 ,你这个是慢甩,这不是电子上的问题,是机械上的问题,问题很有可能出现在尾桨夹上,把8字环调松些,检查尾桨夹里的止推轴承是否正常,检查尾中联是否变形,检查尾推滑块是否顺滑。另外问下你用的亚拓原装尾桨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震动大也会造成金鱼尾?请问大家是用什么测震动的呢?

手摸尾管!发麻就不行!
看尾垂,有双影就不行!
蓝牙配合手机测。K8软件实时显示2000以下就没问题!

网友:
这不是震动的问题,震动大的话早就侧翻了,看视频机子震动很小,还是尾巴上的机械问题。

网友J:
哈哈 兄弟 我的已经弄好了  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因为我弄了很多  我是把尾巴的PID值里的I值降低了 由60降到了45  尾桨由75MM换成82MM  尾桨夹也拆了重新装上油 一试锁尾杠杠的   要我说是哪里我也不清楚 给你做个参考 说到震动的话 我是觉得  我之前和现在的震动没啥区别

网友:
另外我建议你做一下大奖的平衡 有可能是大桨震动导致机身晃动也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

楼主:
各位大神,今天凌晨我终于把问题找到了——机械问题!
我想金鱼尾应该是尾舵机动作不畅和尾桨动作不畅引起的,于是我解开尾连杆,用手滑动尾滑套
结果发现,尾滑套往尾桨方向滑动很顺滑,往尾波箱一侧滑动越来越卡,才觉得尾轴有变形!用手掰都觉得卡,舵机怎能很顺滑地进行修正?怎能不出现金鱼尾?
于是我果断在网上订购了一根尾轴,换上应该就可以解决金鱼尾问题了。
详见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哈哈 兄弟 我的已经弄好了  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因为我弄了很多  我是把尾巴的PID值里的I值降低 ...

哈哈,我也找到问题了!好开心啊~~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关注和帮助,思路渐渐清晰,问题越来越明朗,很困难的事情得到解决之后,心里很开心,谢谢各路大神的指导与陪伴!

网友B:
你真夠粗心大意的

沒裝上拉杆的時候,就應該用手去拉一下,看看滑筒是否順滑,

之前我就發覺問題了,怎樣調都沒辦法解決金魚尾,那就不是調試感度的問題了

估計就是沒設好中立點,我的猜測接近了

那麼粗的尾軸都會無緣無故的彎,真神奇

网友B:
還有,你的尾槳上得太緊了,

應該給它有少許松動的,

在尾槳與地面成 90 度的時候,它應該能自動向下垂,是剛剛好能活動的那種,也不是太松的那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有,你的尾槳上得太緊了,

應該給它有少許松動的,

尾桨 要这么松吗?我都是按用手轻轻推尾桨会折叠的程度,还是紧了?
这个松紧程度有什么标准吗?我记得我上450直机的时候有大神说,尾桨
的松紧要把握到直机上电飞的时候足够把桨甩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真夠粗心大意的

沒裝上拉杆的時候,就應該用手去拉一下,看看滑筒是否順滑,

您说的是,我还应该再细心一点。这个机机是我从别人手上收来的,尾桨来的时候就装好了的,怪我没检查仔细。这个尾轴肉眼根本看不出弯曲来,属于传说中的暗伤。看来我要更仔细检查还有没有其他暗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桨 要这么松吗?我都是按用手轻轻推尾桨会折叠的程度,还是紧了?
这个松紧程度有什么标准吗?我记得 ...

尾槳就是要這麼松的,

不小心尾槳打到地面也不會影響尾軸,

最多只會擦花了尾槳,

--------------------

曾經在這論壇看過視頻,有人飛450,那尾槳收得很緊,

尾槳不小心打到地面,整個尾槳夾都打斷了,整個飛出

-------------------
剛剛好給它有少許松動,與地面成90度角時,它能自動的垂下,那是最好的,也不要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