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商P40爽飞视频

楼主(2016-07-03):
我也发一发京商P40爽飞视频。飞机搭载Saito 72四冲程甲醇发动机,配合13x6桨。飞机很好操控,漂浮性好,降落很轻松,开襟翼15度时降落很飘导致降落距离有点长,所以首飞后我就不用襟翼了。

网友:
好稳的机子。

网友:
好机好发动机,一次比一次降得轻。
理论上说开襟翼降落速度更低,距离更短,但比平时飘,真不太好把握。
第一降楼主着急了吧,我看飞机一个低头重降

楼主:
第一次手感还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手感还没找到

哈哈,高手艺高人胆大可能在某些问题上不如我等菜鸟认识深刻。比如新机首飞我会尝试性降落,摆出降落的阵势,但不真的降落,只要碰巧一次姿态良好就顺势落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高手艺高人胆大可能在某些问题上不如我等菜鸟认识深刻。比如新机首飞我会尝试性降落,摆出降落的阵 ...

这不是首飞了,飞机性能我是清楚的,当天飞行的第一起落手感还没找好,但不影响我果断降落,因为我对这飞机的降落太有信心了。

网友:
飞的不错降落也很好,就是感觉带襟翼的不用飞这么快吧,失速点看样子还没找到

网友B:
楼主您的机怎么这么稳?拐弯这么急也没事?我的也是跟你一样的配置,起飞要稍拉杆,拉小了拿大顶,拉大了还没达到安全起飞速度就强行飞起,很不稳,需要狠狠补油,飞行时感觉很“砖”,很笨重,在一次拐弯时,失速入螺旋,幸好是掉进江里。我的弯还没有你的拐得小咧,感觉这飞机不好飞,很多老手也说这机很容易入螺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的机怎么这么稳?拐弯这么急也没事?我的也是跟你一样的配置,起飞要稍拉杆,拉小了拿大顶,拉大了还 ...

就像前面朋友说的,飞机都有个失速点,失速螺旋一般在起飞阶段比较多,出现螺旋说明速度不够。所以基本上在首飞掌握飞机性能后,起飞拉杆的时机就掌握了,不要太急。拉杆的度全靠手上操作,或者设置一下升降exp,起飞降落时尽量精准控制舵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像前面朋友说的,飞机都有个失速点,失速螺旋一般在起飞阶段比较多,出现螺旋说明速度不够。所以基本上 ...

我的机不是在起飞阶段,而是在绕了两圈后,拐弯突然出其不意的入了螺旋,救都救不回,另外,不知是我的机问题还是怎么的,飞机飞行感觉很不灵活

网友:
楼主不会顺时针转弯啊!突发情况不好救机

网友:
孤独的玩油机,没个伴也是挺无奈的~第一个降落LZ的速度还挺快的

网友(2018-09-15):
楼主,能给看看你的油门舵机怎么安装的吗?我收了一架没有说明书,不会装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