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X220——正X180——正X 157****6寸桨 5寸桨 4寸桨

楼主(2016-07-03):
正X220最大可上6寸桨,正X180最大可上5寸桨(实际轴距183MM),正X 157最大可上 4寸桨
先上机身图,只是轴距不同,三个机身是一样的,完全通用

楼主:
从左到右分别是220 180 157

楼主:
分体的机臂(降低炸机成本,维修也分别),三明治结构,上下两片碳板夹住机臂(两片碳板重量12克),缺点就是重量增加了12克,坚固程度不用怀疑,飞过的朋友都知道的下面是各款重量

楼主:
等一下发个各设备的假装过程图,过程速度有点慢,请大家见谅啊

网友A:
看见分体的机臂老衲扭头就走

楼主:
组装开始,先顶板前端插上摄像头座(摄像头座箍圈螺丝先不要拧太紧,否则插不进去,注意正反方向)

之后装上摄像头,再拧紧箍圈螺丝,箍圈螺丝拧紧的同时也卡紧了顶板和摄像头座,如果不放心,你也可以拧上两颗M2规格的自攻螺丝(仔细看下图)

机身底部反面适合位置用扎带扎上接收机(用的是SBUS接收机尺寸:35* 18 *5毫米),同时底板上面扎图传。

装上顶板,示范摄像头各俯仰角度(空间还是很富裕的)

网友:
坐等,后面呢?

楼主:
图传天线套上橡皮圈

拧上天线

装上侧板

顶板的天线卡口尾部扎上扎带

楼主:
忘记一点要注意,装图传之前要先放好两颗底板螺丝,否则之后是放不进去了。

网友:
好机架  顶~~~~
楼主加油更

楼主:
装上分电板,每颗尼龙螺丝拧上两个尼龙螺母(分电板与飞控要保持一定距离,两个尼龙螺母的高度正好)

焊上XT60插头供电线

装上飞控,拧上螺母

侧板开有摄像头角度调整孔,摄像头角度可以随时调整,随时拧紧摄像头箍圈

装上机身

楼主:
之前说过是假装的,所以电调就不装了,下面是只装电机和桨的示范图(2204电机,5050三叶桨)

楼主:
不装电池扎带是这样的

装好电池扎带和EVA缓冲片

楼主:
还没完啊,大家觉得可以的话,给我多顶顶啊这样我才有积极性啊,上面发的是弯头图传安装方法,明天发点直头图传安装示范图,接收机和图传换个地方安装试试,还有摄像头可以不用座子安装等,先这样,明天继续啊

网友:
157 4寸桨 有意思

楼主:
法师,157 4寸桨假装图来了

楼主:
下面是157机架假装图,4寸桨,直头图传

楼主:
180和157比较一下

网友B:
正X220 上六吋獎是平頭的吧

网友C:
才用上你的190就上那么多新款啊,钱包不够啊

网友:
什么时候上架?

楼主:
组装的不错啊新机架要等明后天上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X220 上六吋獎是平頭的吧

6寸尖头桨是比正常平头6寸桨长几毫米,但是我们正X220机架上6寸尖头桨完全可以的,我就是按6寸尖头桨来设计的,等一下上个图

楼主:
看下面图,用的是6寸尖头

220和180合照

网友D:
龙升的哦 不错 还有一架你家的yak板机挂在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龙升的哦 不错 还有一架你家的yak板机挂在家里

谢谢关注与赞赏

网友E:
不错,就是一点红有点影响形象,可以用一体板更结实容易装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组装的不错啊,新机架要等明后天上架吧

还是你设计的好,期待老机可以改装成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就是一点红有点影响形象,可以用一体板更结实容易装

万黑丛中一点红三明治结构绝对也耐炸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你设计的好,期待老机可以改装成新机

是的,我也有意下把现在的190再升级改造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有意下把现在的190再升级改造一下

来点老款改新款混搭图片吧,用你的机架就是图传要改弯头

网友G:
迷你小钢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用上你的190就上那么多新款啊,钱包不够啊

复印机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来点老款改新款混搭图片吧,用你的机架就是图传要改弯头

怎么混搭,190机臂孔位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迷你小钢炮啊!!!

157确实是小钢炮了,相当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