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4sg 控开机,出现power mode

楼主(2016-07-03):
请教各位大大,     futaba14sg 控开机,出现power mode(射频类型):下面三个选项:1)RANGE CHECK
                                                                                                    2)RF OFF
                                                                                                    3)RF  ON。想飞,我当然选择RF ON。
                                                                                                    遥控还是正常的!!!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是用的接受问题吗??因为飞穿越机,所以用的都不是原厂的!!!!

网友:
rtn按键的功能有没有问题?

网友A:
下雨天闹的,其实就是按住了rtn开机造成的,下雨天潮湿,造成trn短路,选on就行了,没有影响,14sg的通病

网友:
楼上解释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雨天闹的,其实就是按住了rtn开机造成的,下雨天潮湿,造成trn短路,选on就行了,没有影响,14sg的通病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雨天闹的,其实就是按住了rtn开机造成的,下雨天潮湿,造成trn短路,选on就行了,没有影响,14sg的通病
...

o!!!那就放心了!!谢谢!

网友(2016-10-02):
4楼是个老司机

网友:
还有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