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机架选择?

楼主(2016-07-03):
飞控用F3,分电板用 5合一的, 穿越机机架选择哪种好?

网友A:
多大轴距。

网友B:
220 210

网友C:
130 180 210

网友D:
主流实用的X型机架210左右的就行,能上5寸桨,再大的不便携,再小的不容易确定目标。

网友E:
我刚买了kingkong 210,可以参考

网友F(2016-09-06):
QAV210可以100以下,KINGKONG210稍微贵了点不过有多种配件摄像头角度可调。

网友G:
格普zx5,个人感觉还可以,加装高清运动相机也方便,这种正x机架妥妥的暴力灵活,如果觉得电池容易炸坏的话可以单独买一个电池减震底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