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和GPS问题,小白求教

楼主(2016-07-03):
新装的f450,gps姿态模式定点悬停往左后飘,把电源拔了重新查一下,定点就不漂了。求指导,是什么问题?在没装gps和脚架时,总重1050g,悬停15min,装上gps和脚架,总重1174g,悬停就只有10min,正常么?
配置如下:naza  lite飞控,大疆e305动力套装,9450桨,花牌4s 2600mah电池,非凡m8n gps,天7遥控。

网友:
多预热会在起飞就稳了

网友A:
娜扎lite需要预热。。。

网友:
找个空旷点的地方,飞机上面和周围遮挡要少,这样卫星信号才稳定。

网友:
GPS的杆子没必要这么长,用10寸浆会好很多

楼主:
OK,好的。下次多预热一下试试。悬停时间还算正常么?感觉有GPS差距有些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娜扎lite需要预热。。。

好的,下次改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