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陀螺 推油门 尾巴微甩

楼主(2016-07-03):
没人带的小白提问:皮带机,皮带基本绷紧,推油门尾巴会微甩然后恢复原位,陀螺是MB,应该不是补偿的缘故,因为MB的正负补偿都试过。请问正常否?

网友:
要么转速掉转,要么尾巴不够顺滑,但是急拉螺距动那么一点点也是正常的,试着提高转速,而且你是在3d模式下这样还是在普通模式,如果普通模式油门曲线不是一条直线这是正常的

楼主:
新手,只会普通模式,油门0 67 100,螺距-25 65 100,T8FG,正常的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只会普通模式,油门0 67 100,螺距-25 65 100,T8FG,正常的对吗

螺距要看大桨角度吧,数字是你遥控里参数而已,可以试试油门一条线再看看尾巴

网友:
你用什么电调,我建议你油门曲线这样,应该就不会了,0  70 70 70 70 70,如果你的遥控只有三点油门设置,就也是这样  总之普通模式也是这样的设置  但也不能太低  70差不多 最好上个视频

网友:
要么螺距太大,要么就是你的转速不够。减小螺距或者增加转速试试,你用的是定速模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只会普通模式,油门0 67 100,螺距-25 65 100,T8FG,正常的对吗

T8FG遥控是5个点的,油门0-45-70-90-100  螺距如果是12度的话建议  25-0-25-50-95

网友:
正负补偿要用增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