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011

楼主(2016-07-03):
大家看看怎么改,跑起来有点跳

原厂配置 4S 2200mah

网友A:
原厂不是4S 2200吗 跳一般重心前移 压浪板下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不是4S 2200吗 跳一般重心前移 压浪板下调

写错了  是4S  已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不是4S 2200吗 跳一般重心前移 压浪板下调

那就把 压浪板往下掰?

网友:
压浪板往下掰。 找没风的天跑。 浪大怎么调还是跳。

网友:
放块砖头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把 压浪板往下掰?

额。。是啊 不过最好还是买对可调的压浪板

网友:
要爆改,才能爽玩

网友:
我改了011, 船姿还没怎么调试,就只改了CNC桨,三进水冷,动力和电调

网友(2024-03-09):
原厂是多少a的电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