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 大齿盘斜齿 电机齿12齿 ,换成直齿大齿盘150 电机 ...
450L 大齿盘斜齿 电机齿12齿 ,换成直齿大齿盘150 电机齿14齿能用吗?对飞行会影响...

楼主(2016-07-03):
因炸机斜齿大齿盘坏了手头没有了,我有直齿150的大齿盘,想用直齿大齿盘带替,
电机
是14齿的,这样换不知是否可以,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算下转速就知道了

网友B:
可以的。减速比小了,要求电机够劲。

网友C:
计算一下速比,近似就可以。

网友D:
飞14T太爆了,入魔那会14T飞断了N根尾管,不要依赖降低油门曲线来控制转速,那样电机效率出不来,12T为好,后面再换13T。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我的就是亚拓450L,原装动力配置,换了12T的电机齿轮,然后还是121T的大齿盘,动力明显不行,3D感觉掉转,一个起落以后电机电调很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