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了直线舵机的一个弱点

楼主(2016-07-03):
用120度盘改装时发现的问题,侧面理解了驰远和地平线小鸡为何用了140度盘,看图吧。

网友:
斜盘拉杆不正。

楼主:
副翼行程不够,斜盘没到位舵机就撞墙。

楼主:
换回金属内盘改用长球头应该可以,内外盘直径比要加大。

网友A:
尾用空心杯吗?不够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用空心杯吗?不够力啊

716加V100d08的差速齿和大尾桨,锁尾可以的。

网友:
这实在算不上直线舵机的弱点,只能说你没用对地方。。。

网友B:
这用以前的老话说,就是男人唯一缺点就是不能生孩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用以前的老话说,就是男人唯一缺点就是不能生孩子

好给力的回复。

网友:
地平线130的斜盘舵机连杆是 L型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