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手:亚拓500换MB后,推油门前半段舵机没反应

楼主(2016-07-04):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原来亚拓500配3gx飞行一切正常,前一段时间换MB,用FUTABA控,螺距曲线等调试完了,普通模式,油门锁定等模式下推油门的时候,前小半段十一盘不动,有时候,油门动一点点,三个舵机中有一个还往下走一点。去掉大奖,切3D后使劲推油们,十一盘有时候还倾斜。想上视频,好像手机版的上不了。
本人直机水平比菜鸟好一点,航线走的还算溜,碰到这种疑难杂症挫折感很大,恳求各位大神帮助,多谢!

网友:
据说FUTABA  油门方向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
mb初始化重新设置,有的是sbus还是传统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mb初始化重新设置,有的是sbus还是传统接线?!

SBUS

网友:
按照新装机将mb重新调试一遍,上次我换了个舵机,省略了几个步骤,导致修正方向错误,再次秒炸

网友B:
你确定中立点调整好了,工作方向都正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中立点调整好了,工作方向都正确了?

都没问题,我还有两个450用的都是MB,调的都不错。

网友:
而且机子没问题前任陀螺仪好不好跟现任有关系吗?

网友C:
按视频教程重新设定一边。我用的PLU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视频教程重新设定一边。我用的PLUS

上视频最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没问题,我还有两个450用的都是MB,调的都不错。

上视频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视频教程重新设定一边。我用的PLUS

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视频教程重新设定一边。我用的PLUS

都重复好几遍了,我跟朋友现场都重设过几遍,还复制我450的设置过来,重调也不行,不知道舵机有什么特殊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视频最好

手机版好像上不了视频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机版好像上不了视频啊。

你传优酷,发衔接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传优酷,发衔接不就行了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重复好几遍了,我跟朋友现场都重设过几遍,还复制我450的设置过来,重调也不行,不知道舵机有什么特殊 ...

换普通插线法试试不要用sbus

网友D:
你sbus的mapping乱了,重新映射通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sbus的mapping乱了,重新映射通道吧

能详细解释一下吗?你的意思是斜盘舵机通道接错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详细解释一下吗?你的意思是斜盘舵机通道接错了?谢谢!

设定sbus模式的时候,后面的几个灯有调整通道影射的功能,一不小心动了就是这个现象.我也遇到过。
解决方法是按照说明重新映射通道,或者用普通链接方式。
也可以试试刷个新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