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滑环过PWM信号与I2C信号时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6-07-04):
弄了个12路滑环,需要过电机PWM控制信号与I2C通讯信号,两类信号分别过滑环时都正常,但一起过滑环时悲剧发生了:I2C通讯数据异常,用示波器观察可发现,与I2C相关的4根信号线(电源、地、SCL、SDA)上均有很大的毛刺,求高手赐教:此题怎么破?

网友A:
加磁珠,10P 电容 ,屏蔽。

网友B:
地上都有毛刺?接地不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磁珠,10P 电容 ,屏蔽。

已尝试的办法:1)在SCL和SDA线上加100p电容,无效果;2)在地线和5V电源线上加了10uH电感,噪声有所抑制,但仍存在,且通讯数据异常; 3)导线上加屏蔽,基本无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上都有毛刺?接地不良吧

接地应该没问题,因为不通过滑环时一切正常,感觉像是在滑环里面各信号线靠得太近,I2C受到干扰了

网友:
滑环接触电阻大

网友:
特别是地线接触电阻

网友:
堵两头,阻中间。 I2C 出入用低通滤波器,传输线上加几十到几百欧姆电阻。I2C 出来加滤波很重要,让干扰进入可能形成正反馈。

网友(2016-09-07):
云台控制板滑环抗干扰组件 I2C通信抗干扰组件,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lU3vg5&id=520899661838&_u=7of5ju55af     我用了,电压做了改动,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