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塞纳斯,有点问题请教

楼主(2016-07-04):
  新手买了个敏定塞纳斯,出去几次,次次炸鸡。每次电池一块都用不完就要回来修了。现在有个问题一直没解决。地上滑跑的时候飞机总是往左偏,差不多就是逆时针打转。轮子,垂直尾翼目测直的。电机头朝右下,别人都设计好了。一共就是就是飞起来一次,3秒钟。帮我看看,怎么地上滑的时候往前半就开始逆时针转圈,谢谢啊

网友:
第一个  在路上跑 不直  你可以微调方向 在遥控器上调。 第2个问题 , 你飞起来了  3秒  炸了  请说明 怎么炸的  飞机姿态是哪样的?

楼主:
终于抓到一个了。那个飞起来炸的那次是我我升降舵按住没放。我鸡鸡往左偏,我左手油门,为了保持直线,加油还要打方向舵新手,控制不过来

网友A:
你在操控垂尾(包括起落架转向轮)上还需要练习,一般的模型飞机指望不做调整方向而笔直的滑跑的都是不大可能的。建议好好练练模拟器,找找感觉。

网友B:
只有多飞,没有捷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操控垂尾(包括起落架转向轮)上还需要练习,一般的模型飞机指望不做调整方向而笔直的滑跑的都是不大可 ...

这样啊,我还以为是哪里没调试好。谢谢长官。

网友C:
固定翼那么难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操控垂尾(包括起落架转向轮)上还需要练习,一般的模型飞机指望不做调整方向而笔直的滑跑的都是不大可 ...

        长官,今天飞机飞起来了,手抛的。但是也是往左逆时针转,到高空就像盘旋一样。,根本就没有微调的机会。我觉得是垂直尾翼歪了,但是目测还好啊。方向舵也差不多在中心线。
        在地上滑跑也是往左偏,我把机翼拆了,在地面跑也是往左偏。帮我看看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翼那么难搞么?

我年纪大了学的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多飞,没有捷径!

大哥也帮我看看啊。我的敏定塞纳斯,不装机翼,在地上滑行往左偏。我装了机翼,手抛起飞,转了一大圈飞是飞起来了,在空中也是往左,逆时针盘旋。请问下大概什么原因啊。我目测方向舵没歪。很可能是方向舵的原因吗?帮我看看,谢谢你啊

网友B:
因为没有见到你的飞机,只能根据你说的情况猜一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三个方面:1,是不是你装的机身有些问题。比如前后起落架的三个轮子不是呈平行状态。这样的话,必定影响在地面滑跑。2,一定要保证水平尾翼与机身是水平的、垂直尾翼与水平尾翼呈直角。3、机翼的两个副翼必须在一条线上,不能一边高一边低。最后就是舵机安装到位,不动摇杆时,各个副翼不能有上下活动的空间。还有,上述问题都解决了还是不行,可以在在空中飞行时拨动遥控器副翼微调(你自己做不了,可请别人帮忙),直至调到平稳飞行。
多练练模拟器吧,先保证自己技术没问题,再确定飞机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没有见到你的飞机,只能根据你说的情况猜一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三个方面:1,是不是你装的机身有些 ...

谢谢你啊。模拟器一直在练。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一条条对一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