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监视器!

楼主(2016-07-04):
用笔记本电脑做的!现在是等摄像头…还没有完工…

网友:
你做的这个好复古   一点也没有高科技的味道

网友:
14年的时候改的,和你这个差不多

网友:
笔记本电脑的液晶屏幕亮度、对比度相对来说都比较差,效果不如市场上一二百元的高亮度液晶屏效果好!所以,这个不太适合玩FPV,因为场外光线太强了。

网友A:
感觉好笨重

网友B:
人才这叫闲的蛋疼!

网友:
挺好用的啊,方便携带,后来买了精灵3了才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好笨重

不笨重啊!遥控器,飞机,电池!全都可以放进去啊,一个箱子搞定!本人只有摩托车绑在车上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液晶面板用什么解码板?现在我接发射机 视频线不能显示!

就是普通的V95啊,我液晶屏用的是平板用的IPS高亮的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的!现在想买对视频眼镜…

我这边有个NTSC制式的视频眼镜,还有个DIY的PAL的单目眼镜

网友:
没试过,应该好用吧,那个吸盘应该是可以吸在眼镜上面的

网友:
ipad+LB2,不久解决问题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