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电池:究竟要虚标多少以内,大家认为可以接受!。

楼主(2016-07-04):
航模电池:究竟要虚标多少,大家认为可以接受!。每次买电池,俺都很受伤==>浪费运费 退货 。。
这不:又受伤了——标称容量 6200mAH 的电池,
实际 充电容量 只有 3860mAH 只有 62% 啊。。。

昨天下午:小心仔细的 放电到 每只电池 3.5V,
然后就以0.5A的慢速充电,结果今天早上一看
总共:充电容量才 3860mAH 。只当标称的 62% 。

你们觉得 虚标 不要超过多少 百分比 才能接受

俺再也不玩电动玩具了。。。

网友:
虚标一点就打死

楼主:
——本论坛 抄写 来 一张 电池电量 表。

网友:
我感觉这个社会嘛虚标多少都能理解,不要说62%,就是26%我也能接受,但好歹要给个准数,我自己计算实际容量再买就好嘛。。。。。关键是把“虚标多少”都虚标了。。。。

网友:
B6那个容量算的不准,感觉不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A:
参照B6充电器,看你那电池的个头,怎么也不像6200mah的!

网友B:
电池 我只买格式 的 ,别贪便宜

网友:
如果以格式为标准参照的话  其他电池全部都有虚标 包括达普 酷点 花牌这些二线牌子  那些不知名的就更甚了 尤其是那些山寨出的牌子 其实就是看价格虚标的多少而已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照B6充电器,看你那电池的个头,怎么也不像6200mah的!

  谢谢 老同志。。。五楼的 问题: B6 不准确 !?
OK,我晚上再用——万用表——实际测试测试 充电电流。

例如:设置 充电电流 = 0.5A 我就实际测试 是不是 0.5A
现在 单片机都是 晶体时钟,,B6 计算时间 不会不准吧。

况且:B6 在 充电的最后阶段 还要执行 【均衡 操作】,
所以:它显示3860mAH,已经包含了 均衡部分浪费掉的 电量。
实际电池可能只有 37xx mAH

网友:
按重量也没6200, 2200的电池 加线材200多克 ,     你那电池最多也就400来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照B6充电器,看你那电池的个头,怎么也不像6200mah的!

买电池还是要看性价比。只看价格绝对值,上当的太多了。本人认可格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 我只买格式 的 ,别贪便宜

谢谢,那么 请问大仙 :你实际 使用的结果 ——
“格式”标 5400mAH 的 电池,实际 充电容量 是多少?

测试标准:【小电流 2C 放电】到3.5V 然后开始 充电。。

网友:
你那B6包了个什么东东,你嫌它不够热吗?

网友C:
虚标这个问题看你怎么看了,就拿最长见到2200mah电池任何一家的,你要是真放出2200MAH那么恭喜你电池肯定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么 请问大仙 :你实际 使用的结果 ——
“格式”标 5400mAH 的 电池,实际 充电容量  ...

格式正品保证不虚标(去官方旗舰店买),我没用过5400,我用过2200 一直是充进19XXMA 用的多了点就20XX MA (不能完全用完,否则就坏了)

网友:
我飞板机的550电池,有次和人说话没留意到时间提示,结果吊不住机掉下来,然后充进去628,现在正常使用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虚标这个问题看你怎么看了,就拿最长见到2200mah电池任何一家的,你要是真放出2200MAH那么恭喜你电池肯定废 ...

我每次都能2250mAh
格氏和花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格式正品保证不虚标(去官方旗舰店买),我没用过5400,我用过2200 一直是充进19XXMA 用的多了点就20XX M ...

所谓的“格氏旗舰店”除了贵以外没有任何区别
我在至少4家不同的店买格氏电池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虚标这个问题看你怎么看了,就拿最长见到2200mah电池任何一家的,你要是真放出2200MAH那么恭喜你电池肯定废 ...

放电终止 电压 极限 3.4V ,3.5V 必须 设置报警  。。.
低于这个 电压:航模(高倍率)电池,容易 大肚子 怀孕 的哦

测试放电容量 需要 专用仪器,咱们 模友 最方便的就是 测试
充电容量::【水桶 能倒出来多少水,俺不方便测量
【但是:俺能测量 往水桶灌入 多少水,水桶就 满了 。。】
这里 就假设 充电容量 == 放电容量。。忽略 损耗 。。。

格氏和花牌】价格 都 明显贵 啊。。俺还是 只好玩汽油机 得咯

网友:
电池我感觉富力双天都很好,格式一般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