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CC3D起飞就翻是咋个情况

楼主(2016-07-04):
油门行程校准好了,飞控角度也校准好了,就是一起飞直接就机头翻了

网友:
浆装对了没?

网友:
水平校正的时候动了吧      拔电  重插下应该就行了

网友A:
起飞就翻不是电调顺序没装对,就是飞控安装跟软件设置的不一样。链接电脑看下姿态一致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飞就翻不是电调顺序没装对,就是飞控安装跟软件设置的不一样。链接电脑看下姿态一致不。

也有可能是飞控方向反了。要按箭头方向来哦。方向反了就会翻。

网友:
cc3d用在固定翼上好用吗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cc3d起飞就翻的案例,是因为角度设置反了,飞机修正反向了
后来设置正常以后就好了,
yaw轴旋转度数那里

网友:
需要检查:1.各电机转向是否正确,桨叶是否都向下扇风   2.各电调是否插入正确的通道,接收机与飞控的连接线是否正常接触,次序正常 3.飞控安装是否转向。如转向在调参界面里attitude-Yaw里填90°或-90°
  以上都正常就可以试飞,手持四轴水平(注意安全不要被桨打到),解锁,轻推油门使桨叶能旋转就好,前后左右倾斜四轴,如感觉各个方向的抵抗力说明飞控自稳正常,否则需继续检查。另外调参里有两个地方的校准有可能有影响(一个是写入固件时,一个在attitude里),必要时重做校准。

网友:
按照8楼的步骤检查,顺便赞一下8楼魔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