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NAZA Liet飞控问题!!

楼主(2016-07-04):
装了个山寨精灵 第一次使用NAZA 的飞控!
前两次试飞 感觉无论是GPS模式还是姿态模式 感觉反应很灵敏 飞的都很暴力!(有点像APM定高模式一样,太快了)
感度都是默认100%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和感度有关系?
是调越高越动作越灵敏,还是越低越柔和??
我就想飞的时候打杆飞机动作不那么快!!
请教一下???
十分感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楼主,我也是组了台山精!能否发个配置给小弟借鉴一下,学习一下呢?最好也副几张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楼主,我也是组了台山精!能否发个配置给小弟借鉴一下,学习一下呢?最好也副几张图!

先是装了APM 飞了段时间也还不错
这几天上了NAZA
配置:2213 KV920电机,9450浆
用3S5000MA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是装了APM 飞了段时间也还不错
这几天上了NAZA
配置:2213 KV920电机,9450浆

留空时间多少呢?打算上云台吗?山精壳是哪种?

网友:
早上了云台

网友C:
翻看DJI NAZA-M Lite 说明书,Page17,有感度的具体说明,理论上感度调低会导致飞行器反应延迟,过低会导致难以控制,调高会导致震荡
根据楼主的情况,我建议楼主调整遥控器上的摇杆行程就好,不过切忌调整油门通道
摇杆行程调低,摇杆打到极值时对应的变化就会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翻看DJI NAZA-M Lite 说明书,Page17,有感度的具体说明,理论上感度调低会导致飞行器反应延迟,过低会导致 ...

感谢上楼的朋友回复 我下次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