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十字盘球头断了一半

楼主(2016-07-04):
抹上螺丝胶拧上还没怎么用力就断了,半截断在里面,想用其他螺丝把它顶出来,怎奈没有空间。请教,只能换十字盘还是有其他办法。

网友:
拿吹风机把螺丝胶吹化了,再用别的螺丝转一转顶一顶试试看吧,兴许能搞出来~

网友:
基本上没救了!

网友:
這種斷了的螺絲,因為沒有了螺絲的頭部,所以它應該是很松的,如果沒打螺絲膠的話

用 502 膠水,塗一丁點在六角頭螺絲刀的頂部(那螺絲刀用 1.0 MM 比較好)或者用牙籤,快速的連接到斷螺絲的斷口,稍過半分鐘,就能旋轉它出來的了,

但是,首先要做的是,如果你手上有【亞拓】套裝機附送的潤滑油的話,那就最好的,否則找類似的膏狀的潤滑油,

塗在斷了的螺絲與十字盤,除了斷了的螺絲那斷口,..........

塗潤滑油是防止 502 膠水粘著螺絲與十字盤

小心行事就可以的了
--------------------------

如果打了螺絲膠,那只有用鋼螺絲牙套(淘寶有售),鑽大一號,加個牙套........你懂怎做的吧!

最方便的就是收個二手十字盤,不用煩,偶爾看到【閑魚】有貨

网友A:
收盘的话 我出一个95新冰人十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盘的话 我出一个95新冰人十字盘

多少,有意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殊死一搏,准备上电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殊死一搏,准备上电钻了

我有原装十字盘,成色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殊死一搏,准备上电钻了

电钻容易打滑,到时候就真的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钻容易打滑,到时候就真的报废了

亚拓原装的太贵,估计你卖二手也就便宜几十,那样都可以买冰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亚拓原装的太贵,估计你卖二手也就便宜几十,那样都可以买冰人了

100包邮。全新就100多,难道会有人便宜几百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包邮。全新就100多,难道会有人便宜几百卖。。。

淘宝160,我先看能不能把它弄出来吧

网友C:
用1.0的钻头慢慢钻过去  打通 1.2扩大 1.5再扩大  最后用2.0的螺丝锁过去    退出来的时候 把螺丝弄干净  再锁几次就可以了  然后装上球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1.0的钻头慢慢钻过去  打通 1.2扩大 1.5再扩大  最后用2.0的螺丝锁过去    退出来的时候 把螺丝弄干净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