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质量差的F3飞控经历!救命!

楼主(2016-07-04):
好久之前买了个F3做工不是很好,开始是BB响,上电飞一会就叫越叫越急,后来飞控关了电量提醒,用分电板提醒!可以正常飞了!然后然后!
飞机上板开始短路,贴着上板的图传先烧,然后轮到和上板接触的接收天线烧断。机没炸我人就炸了,各种白烟!重新焊!
然后我人就又炸了!开始,刚一推油立马抽风侧翻滚出两三米,飞机都没起来,不停的调PID,大小都试!连续两三次,问题没解决。接收器重接,校水平,调行程,对方向,没用,然后飞控连电脑姿态模拟图,开始自己会乱摆动,很有频率的跳动,左右左右左左右右左右左右左左右右……推油就看三号电机自己越转越快!我开始开关ONESHOT125那个开关没用,我想刷电调结果各种连不上,连接时就说1wei什么的 。地站全部开最新,没用,我说先刷个最新的飞控固件吧,于是,他们就是红条现实失败了,我还试了另一个大力家买的飞控,正常刷。然后,那块飞控就再也连不上CF了!!!
我就炸娘了,我拿出过年的鞭炮,打算炸飞控!心想是不是我电调也坏了!

各位大神!快来救我,我要点引线了!我要真的炸机了!

网友A:
楼主你还是炸了吧!我实在没看懂你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还是炸了吧!我实在没看懂你说什么!

问题多到说不清!

网友B:
还不如砸了买个CC3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砸了买个CC3D

我想买个LUX你们谁用过?

网友C:
LZ不如炸一波F3卖家?

网友D:
搂猪最后是怎么死的?笨死的百八十块钱的东西早换不就没这些事了

网友E:
短接bootloader重新固件吧,应该就可以了,我有几次都是连不上电脑就这样刷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搂猪最后是怎么死的?笨死的百八十块钱的东西早换不就没这些事了

一针见血,楼主纯粹瞎折腾。电路板这东西一旦出问题根本就不要再修了,直接换新一劳永逸。要是舍不得这百把块钱,血滴子失控削到谁,那你就吃不了兜着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买个LUX你们谁用过?

QQ找我,183232826,我尽力协助你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搂猪最后是怎么死的?笨死的百八十块钱的东西早换不就没这些事了

舍不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短接bootloader重新固件吧,应该就可以了,我有几次都是连不上电脑就这样刷好了。

我这飞控费了,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针见血,楼主纯粹瞎折腾。电路板这东西一旦出问题根本就不要再修了,直接换新一劳永逸。要是舍不得这百 ...

为什么淘宝的飞控质量那么参差不齐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不如炸一波F3卖家?

听说那批飞控质量都好差

网友: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鸡鸡也是一样,有毛病慢慢分模块排查,最简洁的办法就是替换,怀疑飞控有毛病就换个新的基本确认正常的上去,一试不就知道了,要是预算不足就等着筹足,如果等不了愣要把坏了的飞控折腾好我看那是蛮干。玩模的乐趣何存?

网友G: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网友G:
还是CC3D好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淘宝的飞控质量那么参差不齐

要不然怎么叫淘宝。

网友:
重新买一块f3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针见血,楼主纯粹瞎折腾。电路板这东西一旦出问题根本就不要再修了,直接换新一劳永逸。要是舍不得这百 ...

就是,一百几十块就别折腾了,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