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水动力系统玩具船改装作业!浴缸试水视频更新在14楼

楼主(2016-07-04):
首先请原谅我的移情别恋,前段时间刚发过关于遥控摩托艇的改装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7409还没下水,就又迷上了喷水动力装一条喷水动力艇其实是我一直都想尝试的,但是当时能买到的动力装置是这样的 是直接从玩具船上拆下来的,感觉做工粗糙用的塑料都像是用的再生料做的,感觉不牢靠。网上又找到一家是CNC套件的,价格太贵。直到近两年3D打印开始普及了我在网上搜到了这款用3D打印的喷水动力套件, 感觉比那从玩具上拆下来的质量要好上不少,还带倒车功能,价格也比CNC的便宜很多,正好可以来做练手。
有了动力系统接下来要物色船壳了,我在网上一番查找最终选择了这款船壳,这船壳长51CM

我买的是空船壳版本快递过来才发现是船的AB面还是分开的,这样也好,自己合模比玩具厂家合模要放心。

原有船壳上的些东西都是没有用的,二话不说拆特别是船位的那个定位柱直接当在我要开孔的位置。

这是船壳清理后的样子感觉清爽多了!

这是玩具船原来预留的轴空贴上贴纸用环氧封死

这次我用了几种不同的环氧胶水,因为要堵得孔比较小因此用了这款流动性好比较稀的环氧胶水,这胶水原本是买来给遥控摩托艇强化船底刷玻璃布用的。其实也比较适合自己做开模做船壳。

这是喷水动力里的浆就用了一颗迷丝固定,保险起见我上了螺丝胶在拧紧。

用油性笔画好要开口的位置,钻一排的孔在用模型剪切掉

切完后势必边上会参差不齐,用锉刀挫平修整

这玩具船壳底部设计的很有意思,竟然还有两个水阶

现在开船尾还是一样先用电钻钻孔然后用模型剪剪掉

这里推荐大家这工具,这种半圆的锉刀,修这种圆是最好了

这是修整好厚的样子还算比较圆吧!

接下来是要船壳的AB面了这船壳还有可以供涂胶水的合模曹,这是方便!

这是喷水动力套里最关键的一部,必须把这里对好不然舵机杆和,控制倒车用的钢丝都进不来

上胶水之前先上了动力测试一下电机转的顺畅吗?

确定好轴承的位置用油性笔做个记号方便后期上胶固定

在上胶水前在把动力系统一起放进去对比一下看看还有那些没考虑到的。细心的模友可能发现了,我前面发的喷水动力套件在电机座位置有两个耳朵,为什么这个没有,那是我和卖家联系后让卖家单独打印了一个没有耳朵套件给我,因为我发现改的这船体是深V船型,有了那两个耳朵反倒把动力系统架空了,没法贴合船底,这样对进水量是有印象的,

上胶水前本来想放点玻璃布补强一下的,可惜上次强化遥控摩托艇的时候用完了,后来我灵机一动去五金店买了这个回来,这是玻璃纤维网一般粉刷墙面用的。

这纤维网一面是有胶水的可以很好的贴合要补强的部位很好用。

上胶前最后一步用掩盖胶带吧喷水动力系统不需要被黏住的部分贴起来。

这里我使用的是这胶水,这比前面一种胶水要粘稠,初始固化时间半小时,这环氧强度也不错!就是贵了点。

在等环氧固化的这段时间,把舵机安装到了套件附带的舵机座里了。

等了一晚上撕了遮掩胶带,效果不错!环氧没有留到进水口里,补强的纤维网清晰可见!

这是装好所有动力系统和水冷的照片,动力系统都是用的现成的,TP3800KV B28普通版电机,老板海王120A。

最后来张菊花照

好了就到这里了,随后会附上测试和跑船视频!

网友A:
直接用螺旋桨效率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螺旋桨效率高吧

按效率来说,是半浸效率高,最主要是没玩过喷水动力想尝尝鲜

楼主:
这么快就被评为精华帖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度够么?

你说船壳的强度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船壳的强度吗?

打印件的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件的强度

那只能等下水跑过后才知道

网友C:
这个直升机一般的精华帖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直升机一般的精华帖漂亮

直升机一般啥意思啊?

楼主:
今天把装好的船在浴缸里试水了一下,本来一切还顺利后来油门推大后,船一下子有异响!检查后发现,是轴承脱落了真是千算万算没想到竟然这里没考虑到。
没办法把粘死的轴到搞出来,重新上胶 因为这轴承要承受很高的转速和冲击,因此一般的环氧可能满足不了要求。后来经过朋友推荐买了这款环氧 还特意配个抢,这样两边挤出来的胶水都是等量的了,我朋友说这是他用过的粘的最牢的环氧胶水的(没有之一)。这里在给大家介绍个小窍门,一般用过环氧胶的模友一定有这样的纠结。一般调制环氧的器皿用过一次基本上就是要扔掉的,专门去买塑料小杯不划算,如果用一次性杯子塑料又太软,这里我推荐大家用这种酸奶杯子就当是废物利用,比一次杯子厚结实,用完了就扔了也不可惜。 这里我还要攒一下这商家的设计,这是一根钢丝是专门用来控制船倒退用的,因为是钢丝所以很有韧性,这样就可以实现到这加转弯,更进一步增加了船的机动性和灵活度! 把轴承粘好后又试了一次水,发现喷水动力艇和一般的半浸浆的船对重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一般玩半浸浆的船,电池都是压船头的,防止船跑的太飘。但是在喷水动力艇中就不同了,电池必须压船尾不然会影响船底的进水量,因此我将船电池的位置定在了这里 这样就可以有效的保证喷水动力的进水量了!
最后附上在浴缸中试水的视频,请仔细看视频的头几秒演示的是喷水动力艇是如何倒车的!

网友D:
这动力有点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动力有点吓人

拍这视频的时候用的是一块保存电压的电池测试的还没满电,满电的话会更加暴力哦

网友:
推进器关键字

网友:
泵喷还真有点意思

网友(2016-11-17):
这动力,完全不用担心螺旋桨速度太快产生气泡吗?

网友(2017-03-21):
看了这贴已经打算买了。但和买家聊了下。。发觉这个推进器有设计缺陷。不知道楼主遇到没。有办法改进没?
问题仅限于快艇或快速船。。慢速船转这个慢慢跑只要调好重心就可以了。
常规快艇。要保持高速时不抬头。才能正常跑。保证高速不抬头一般有三个办法。1轴进水角度更接近垂直安装。2加装压水板.3靠船头配重。
装这种推进器要控制快速时的姿态只能用后面两种办法。
两种办法的目的都是为了让船抬尾巴压头。但这种推进器是按照真船推进器仿造的。。真船上行得通。但设计者忽略了模型和真船的区别。模型船的动力比超过真船太多。正常除了一些赛艇能够有模型这种变态动力一般的都没这么变态。所以用喷水推进的真船很难有要考虑动力大了会严重抬头甚至空翻的问题。轻微的姿态不稳靠配重就可以解决。不管什么办法。真船是不会出现快到船头船尾同时离开水面的问题。扯远了。
但变态动力的模型快艇因为船低本身就是个升力结构。快到某个速度抬头起飞是必然的。所以模型快艇要有上面三个办法来解决抬头问题。刚才说了喷水推进只能靠后面两个办法。而且第三个办法配重在动力极端变态的船上也不管用。就算船停止不动配重到船头吃水线比船尾深。也会因为太快压不住。所以只能是靠动态平衡。就是压水板。类似飞机升降舵。产生的抬尾压头力和速度成正比。才能停着姿态正。速度越快力越大来保持以后抬尾压头力保持姿态。但不管怎么做。。目的都是要抬高船尾压船头。。问题来了。他这个仿真结构的需要的是压船尾抬船头才能有效吸水。如果为了保持压船头姿态很容易造成跑快了吸不到足够的水桨空转。如果为了能吸水正常压船尾。。跑快了抬头跳也一样整体船短暂离开水面吸空气进去空转。唯一解决办法就是把进水口做得更尖类似鸟嘴造型更深入水中。进水口应该比船底吃水更深。
所以不知道楼主遇到或解决了跑快时跳或者吸水不正常空转的问题没?当然如果是慢慢跑就不会抬头不会有问题。

网友:
这个船壳哪里买的?

网友:
楼主!你买的22CM推进器!是不是TB 120 带吸水口版的?
我是新手!也想做这么一套系统玩玩!!!
求教一下,什么电调,接收器,水冷管。。

网友(2017-04-23):
哈哈哈,正在想做一个呢

网友:
我自己也打印了一个,正在修改原设计。

网友:
楼主!我玩了一个52块的泵喷。现在准备上22大小的双泵喷,不知道用什么船型好。还有 双泵喷,用水冷还是铜管冷的好?求教

网友:
喷水泵玩不了高速,估计楼主折腾半天也没搞定,然后...就没有然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