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MINI CC3D可否刷CF

楼主(2016-07-04):
请教MINI CC3D可否刷CF?外形如图

楼主:
我刷了cf,也能和电脑正常连接,可是动摇杆没有1个通道有反应,我以为不能刷cf呢。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能否告知如何设置,我的是乐迪AT9,6通道接收,先谢了!

网友:
是不是没设置pwm或者ppm接受方式?

楼主:
pwm和ppm都试过,都没有反应

网友:
我都刷N个了

楼主:
能否教我一下在cf里怎么设置遥控器才能正常连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教我一下在cf里怎么设置遥控器才能正常连接,谢谢!

坛子上教程一大把啊

楼主:
接收机和飞控接线正确的话,动摇杆在地面站里是不是滑块会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