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大飞机,问各位大神一些问题

楼主(2016-07-04):
我都是飞450,现在想入大机了,可是我后来才知道大机好像还得单独供电之类的,我现在不懂的就是,是不是普通的国产控飞不了700之类的飞机,还有舵机是不是要单独供电,飞机上要两个电池?还有bec是什么,想飞一台700我要买哪些电子配件,求各位知道的教教我啊

网友:
请整理好思路及逻辑关系。

网友:
入550级别吧,设备很便宜,不用单独供电就行

网友:
証明你現在仍不能玩大機,

因為你的知識不足,

非常之危險的!

网友A:
就这水平 估计 也是  单飞    劝不要 盲目    大机  不是闹着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水平 估计 也是  单飞    劝不要 盲目    大机  不是闹着玩的

这么说你很牛逼  450级别的动作你都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你很牛逼  450级别的动作你都会了?

人家好心勸你,你反而要說人家了吧,

隨你喜歡吧,

你喜歡大機就大機吧!出了大意外的時候,別說沒有好心人勸你,

是你自己害了你自己

网友:
大机小机是一样的,大机不方便,而且费电,
大机直接上套机就行了,比如亚拓的700之类。一套,现在亚拓还带MB,直接拿来就用,接收电直供舵机就不需要BEC了。
控要支持高压接收机才方便,不然比较麻烦,还有,你的控如果没有失控过,那飞啥飞机都一样。
另外你不太清楚最好是了解清楚了再上,700级的飞机炸了贵,炸到人就死定了。

网友B:
话说楼主在问别人会啥动作,我也想问问楼主会些啥动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楼主在问别人会啥动作,我也想问问楼主会些啥动作了。

严重同意

网友:
玩700还是换控,2s直驱安全点

网友:
动作会的多不多,和会不会装机调机两码事
出租车司机未必会修车

网友:
lz飞得咋样不讨论,关键是看这个知识储备也是不够玩700级的,还是多潜水学习,有一定积累后该怎么组自己完全清楚了,那时候入700就比较稳妥了。

网友:
楼主,我跟你的经历一样,我劝你还是不要一下子跳到700级,550级别最好,我现在飞的就是X5,飞起来跟700级别感觉差不多,另外提醒你,跳级后首飞你的手会非常非常的抖,甚至炸鸡,因为心里压力大

网友:
上街溜吉娃娃用一条小棉绳就够了。
溜狮子尽量用铁链。而且不要在有围观者的公园里。

网友:
唉,又见论坛新风气…………

网友:
入了大机很后悔,不如当时入个500是的,但是当时不入睡不着觉了啊。。

网友:
如果要上700建议先上550,如果要上600建议先上500。

网友B:
楼主不说话了呢。都会点啥啊。说说呗。

网友:
上大家你一个是心里压力 还有技术有没有到位 其他么也没什么 这2点是最关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说话了呢。都会点啥啊。说说呗。

何必这么较真,楼主只是想入大鸡,寻求大家指导而已,至于他会什么动作,这并不重要,大鸡他也可以只飞悬停啊

网友:
买logo700 或 logo800 不敢飞拿来当花瓶也不错的 电子照官方配吧,或者换个好的。

网友:
先多潜潜水比较好

网友C:
我450卡舵砍人就前几天!人家差点眼瞎,胳膊护着脸了,胳膊缝十针。伤口深两公分,长一手掌。700砍人就直接挂了!

楼主:
各位  我700已经买了  今天刚刚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450卡舵砍人就前几天!人家差点眼瞎,胳膊护着脸了,胳膊缝十针。伤口深两公分,长一手掌。700砍人就直接 ...

赔了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  我700已经买了  今天刚刚到

入了哪个牌子的7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说话了呢。都会点啥啊。说说呗。

我会简单航线 不知道能不能上大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赔了多少

不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告诉你

网友:
不是飞不了,是心里原因,都认为贵的控更安全稳定,世事实却也好一些,毕竟国外控做的早有优势。再就是好马陪好鞍吧,都开上700了,不差钱配个好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450卡舵砍人就前几天!人家差点眼瞎,胳膊护着脸了,胳膊缝十针。伤口深两公分,长一手掌。700砍人就直接 ...

哥们儿,说说原因呗,大家也要引以为戒!!!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哥们儿,说说原因呗,大家也要引以为戒!!!

倒飞卡舵,炸过几次机,舵机不关注,然后就出现事故,现在已成故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倒飞卡舵,炸过几次机,舵机不关注,然后就出现事故,现在已成故事。

哥们儿多注意吧,我插电池时候打过火花,插头都黑了,现在飞着心里也是没底儿。  舵机换过齿,也不知道有问题没有!

网友:
严重了要命

网友:
有钱我也直接换个大的,能悬停就行了吧,又不是小孩飞的时候都有分寸。大家虽是好心 也是多虑了吧

网友:
杰克亚索 也在哦,一起来凑热闹

网友:
原装亚拓700就可以了   飞坏什么就直接买原装的什么就可以了,有的零件也是可以修好的。调试什么的所有直升机都是一样的。
     700级别的电动航模直升机一般是两套供电系统(为什么说是一般呢?因为也有不需要单另供电的,比如K电调?)   一套是给接收机,陀螺仪,舵机供电,一般都是2S电。另外一套就是纯粹的电动机,也就是动力供电,一般都是12S,也就是两块6S的电池串联, 第一块电池的正极连接第二块电池的负极,然后还剩下一个正极,一个负极,连接到电调上面的正极和负极就可以飞了。
记住一定要先接通那个2S电池,让陀螺仪通过自检,然后检查舵机工作,陀螺仪修正正确以后,关闭熄火开关,油门到底,才能连接动力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