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纠结是否要换个futuba 18sz,老鸟帮我看看

楼主(2016-07-04):
有一个jr dsx11在用,两架450,2个rd921,1个rd721接收机;这个控买了好几年了因为中间老婆生小孩,没有怎么飞,现在又开始飞总感觉不爽,不知道是不是长胖了手指头不如以前灵活,总觉得遥杆不是很灵活,看最近18sz非常火,而且很多人说dsx11适合飞固定翼,futuba的适合飞直升机,于是就动了换控的念头,各位用过18sz的老鸟帮忙看下,从jr dsx11换到futuba 18sz学习成本高不,使用习惯什么的有没有需要特别适应的?

网友:
搞反了吧,应该是jr适合直机,futaba适合固定翼吧

楼主:
咦,愿闻其详

网友:
没什么的,够钱就买,日系控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
买买买,剁剁剁

网友:
14SZ 那個十字鍵,毛病多多

网友:
不练模拟器都白搭

网友:
futaba没有14zs这个型号。14sg还是18sz?

网友:
是14SG吧,我感觉不错,圆盘有问题也是经常遇到,不过感觉跟控受潮有关,晒一下就好了。

网友:
其实如果只飞450以上的直升机t8就够了,14sg当然更好,就是比t8大了点,但可以飞伟力的110、120小机子,所以你自己掂量吧

网友:
18sz用过都说好,反正我没用过

网友:
现在飞直机什么控都一样,有三轴陀螺仪在,控只需要输出基本指令就好,不像以前需要各种混控

网友:
不要换。。。dsx11比14手感好太多

楼主:
额,我说错了,是18sz

楼主:
现在dsx11 无法飞mcpx,换个futaba就可以飞mcpx,这个也是想换控的一个原因

网友A:
futaba能飞MCPX?是DX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aba能飞MCPX?是DX把

futaba加一个什么模块就可以了,直接也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