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不飞,回来看不懂了,飞控到底哪个好呢?

楼主(2016-07-04):
AFK  好几年了,工作成家,现在好不容易有时间了,回来一看,都看不懂了
离开的那时候飞控这个才刚刚出现,现在回来一看好几种飞控,都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所以问一下大家了,多轴的现在用什么飞控比较好呢? 还有固定翼飞翼这种的用哪种?
5年不搞实在搞不明白了,唉,,,老了,不行了,不学就落后了

网友:
JOUAV  AP系列

网友:
果然是前辈,2012年注册的ID

网友:
固定,U22不错,便宜可靠,果子也好,但售后不行

网友:
实话说,虽然我一直还在签到,也搞不懂了。

网友:
前几天刚买了个A3 SUPER 2,上礼拜天试飞放置了两年的1米小轻木,很稳;
NX3 EVO也不错,以前用过两个,因突然想玩直机就全出了;
ARKbird-tiny也很好;
U22同样很好(U系列都不错);
上面的都用过,各有千秋,都挺稳定的,

一般便宜的EPO的话一百块多点的A3 SUPER 2和NX3EVO是个不错的选择
NX3EVO调整在飞控上用拨码开关调试;
A3 SUPER 2可以用设置盒或者电脑地面站调试,可调参数丰富,但很简单;
ARKbird-tiny也是用控上的拨码开关调试;
U22用OSD界面调参,很不错
完整版的ARKbird没用过,
好飞机/轻木机的话上个贵点的飞控,全套A控或者U22是个不错的选择,功能都强大,有OSD,可FPV;

多轴飞控的话;CC3D性价比高;APM很便宜了;PIX贵了点,但是一分价一分货;

市面上的飞控都不错,主要看你的定位和手上的票子

网友:
我就来看看注册日期

网友A:
固定翼飞控用切糕,多旋翼pix或大疆

网友:
用了很多飞控还是觉得TopxgunT1-Pro比较好

网友:
一直用pixhawk,固定翼多轴都是。表现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