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遇到这个问题么?帮我解答一下

楼主(2016-07-05):
         配置如下:一体机身6轴,轴距1100,致盈5310KV400,好盈50A(亚太版)电调,1855桨,零度X4V2飞控,T8FG遥控,MFD AAT(自带GPS),6S16000电池。控制云台相机用天九II控。
         按要求做了遥控器校准,电调油门行程校准,GPS模式,解锁后,油门推到30%左右,6个电机都转,转速一致,油门推到45%后,135号电机转速加快,246号慢慢停转。
        把飞控按到飞越680上,一切正常,换另一个正常的X4V2飞控到这个一体机身上,同样是这个问题。但是手动模式可以正常起飞,无任何问题。
        同样配置的另一架,就没有任何问题,把另一架6轴的246机臂换到这架上,测试多次,也是同样的问题,且有时会变成135不转,246正常。
        问题:现在可以排除飞控问题,如果电调电机有问题的话,手动模式应该是无法起飞,现在手动模式正常。如果遥控有问题,手动模式应该也飞不了!!!

         请兄弟们帮助解答,第一次遇见这样的问题

网友A:
试试重新校磁,看看是否能出2个圆
还有如果都确认好了可以GPS模式下起飞看看,在低空试试,云台先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重新校磁,看看是否能出2个圆
还有如果都确认好了可以GPS模式下起飞看看,在低空试试,云台先拆了

是的,指南针校好了,圆圈重合的比较不错。现在的问题GPS模式不能起飞,起飞就会侧翻!现在弄不清到底是什么问题,同样配置的另一架就什么问题都没有。

网友B:
磁罗盘清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罗盘清零试试

也试了,关键是这个飞控是好的,放在飞越680上就正常的,感度也都 调了,手动模式是可以飞的。能不能是遥控 的问题呢?

网友B:
按照你说的这种电机电调飞控遥控毛病都排除了,只剩下gps了  把另一台六轴的gps换过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说的这种电机电调飞控遥控毛病都排除了,只剩下gps了  把另一台六轴的gps换过来试试

呵呵:)GPS也换过了:)现在就差T8FG没换过了,能不能是5档开关的问题?

网友B:
与五档开关没影响的,即使你设置错了也只是失控返航错误,只要地面站显示模式正确没有问题,这些都没问题那就再检查一遍线路,没办法打零度客服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五档开关没影响的,即使你设置错了也只是失控返航错误,只要地面站显示模式正确没有问题,这些都没问题那 ...

是啊,只能重新检查一下了!!!如果是电调电机和遥控的问题,手动模式也不应该能飞的。并且把另外一架的246号机臂拿过来,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只能重新检查一下了!!!如果是电调电机和遥控的问题,手动模式也不应该能飞的。并且把另外一架的 ...

所以这种情况很诡异,问问零度的技术。找到问题告我一下

网友C:
GPS模式下飞控的自稳状态,电机出现这样的转动是因为飞控判断此时飞行器处于平衡,如果你前后左右晃动飞行器,飞控会根据偏移角度对电机做出反应的。所以你不飞起来从电机的转动是判断不到稳定状态的,或者误判稳定状态。零度这方面和开源飞控相似,跟DJI无论你怎么晃都没有反应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模式下飞控的自稳状态,电机出现这样的转动是因为飞控判断此时飞行器处于平衡,如果你前后左右晃动飞行 ...

现在的问题是油门往上推到45%+,246就已经停转了,135转的飞快,这样再推,立刻就翻了!!!

网友:
什么都替换过还是没有找到问题的话,只好做“安全绳”……地上铺棉被……拆除云台这些易损件……起飞试试……

网友B:
找到问题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问题了没?

还没,周末吧,试试换个遥控器试试!!!该换的都换了,就差遥控器没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问题了没?

现在看,就差电机电调没换了,定了一套其他型号的电机电调再试!!!

网友D:
格赛买的机架吧

网友D:
电调电机都是正常的,比较手动能飞,飞控信号输出、三轴加速度计、感度值也是正常的,遥控接收都正常。。。应该是GPS模式下的功能出了异常,最近X4V2出了挺多问题,,我两个礼拜前就被GPS带走了一台X4v2,,没找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电机都是正常的,比较手动能飞,飞控信号输出、三轴加速度计、感度值也是正常的,遥控接收都正常。。。 ...

我现在返厂了两套X4V1,一套X4V2。现在手里还有三套V2,不敢飞了,明天电机到,试试别的电机电调再说,可能是GPS模式下输出频率与电调不一致吧!!!
这返厂的三套,都是IMU故障,不知名的故障,前一个起落还正常,下一个起落就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格赛买的机架吧
是的,PZ那买的

网友D:
不可能是输出频率的问题,那样电机会直接停转,,,,估计是GPS模式下的某些参数影响了IMU计算,,我飞走的那个就是在gps模式下失控走掉的

楼主:
关键是,这套X4V2飞控,在另外一架小6轴上飞的好好的,换到这架大6轴上,还是这样的问题,换回去,小6轴又正常飞。

网友E(2016-08-06):
找到问题原因了吗?

楼主:
换了电机电调,GPS模式就正常了!!暂时还没发现其他问题。

网友F:
x4v2还没有修好

楼主(2016-10-21):
7月份返厂维修的3套X4,至今也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