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改一体控

楼主(2016-07-05):
最近想把t8fg改一体控,大家的这两个通道都用来干嘛?能不能用来控制云台俯仰和航向?还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襟翼通道,可以用来控制云台,和精灵遥控器的拨轮一个效果,

网友A:
正面有旋钮不用,干嘛动这歪脑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面有旋钮不用,干嘛动这歪脑筋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