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A和3D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7-05):
F3A和3D有什么区别?
新鸟总看老鸟们说F3A啊3D什么的.可是在新鸟眼里都是飞特技...

网友:
3d属于花式吧

网友:
动作不同,找些视频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A:
3d机主要是失速飞行,机体较短,飞机动力强,舵面大,螺旋桨的气流可直接作用在超大的舵面上,失速飞行时也可控制飞机姿态,比如吊机等。
3a主要是做航线飞行,机体长,飞行姿态优雅,动力也比较强,飞行速度快,但不适合失速飞行。
共同点,一般都采用中单翼(部分f3a采用双翼),对称翼型,都具备良好的倒飞、侧飞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机主要是失速飞行,机体较短,飞机动力强,舵面大,螺旋桨的气流可直接作用在超大的舵面上,失速飞行时也 ...

谢谢前辈解答~

网友A:
哈哈 自己也成“前辈”了

网友B(2018-12-07):
有通俗点的解释吗? 如 KT 板机。算哪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通俗点的解释吗? 如 KT 板机。算哪边啊

KT 板机,基本属于3D机,要通俗说的话,我理解3A属于标飞,3D属于乱飞

网友(2019-01-11):
现在还不能理解,先顶上一个